Platform builder5.0中那些网络组件跟WIFI相关?

楼主:
想自己定制一个WINCE5.0的ARMV4I的模拟器,加上WIFI功能,请问需要选择那些网络组件?
买了个无线网卡,请问需要怎么配置模拟器,才能在模拟器上通过WIFI上网?

网友:
Networking - Local Area Network (LAN)这个组件下的Native Wi-Fi WLAN Access Point Components,Native Wi-Fi WLAN STA,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 802.5),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都要加入!

网友:
usb 的无线网卡需要特定wince驱动,光选组件没用的。

市场上买到的好像都不支持吧?

网友:
只是在模拟器上模拟上WIFI而已

网友:
NetWorking Features中有需要选的吗?
连接WIFI的函数基本上都在wzcsapi.lib中,我把所有跟网络相关的组件都加进去了,弄出个SDK,安装后还是没有这个lib。。。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要的德WZCSAPI.LIB在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组件里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顺便关心一下

网友:
引用楼主 okvictor_20082003 的回复:
想自己定制一个WINCE5.0的ARMV4I的模拟器,加上WIFI功能,请问需要选择那些网络组件?
买了个无线网卡,请问需要怎么配置模拟器,才能在模拟器上通过WIFI上网?

支持

网友:
To suwyhoho:
我选了你说的那个组件,怎么定制的模拟器里还是没有wzcsapi.lib?

网友:
wzcsapi.lib是SDK下生成的静态库,镜像里面的应该是wzcsapi.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