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行口 工作方式0问题

楼主:
#include
sbit d1=P1^1;                                //接有发光二极管,低电平时灯亮
sbit rx=P3^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延时x毫秒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for(j=110;j>0;j--);
        }
}

main()
{
        SCON=0;                                                //使串口工作方式0
        EA=1;
        ES=1;
        TI=0;
        while(1)
        {
                SBUF=0xaa;
                d1=rx;                                //想使d1的状态受到RXD引脚上信号的控制,但没有成功
                delayms(1);                        //二极管一直没亮,如果一直亮还可能是频率太快了,但现在灯一直没
                                                //亮,请问是怎么回事?
        }
}

void ser_isr() interrupt 4
{
        if(TI==1)
                TI=0;
}

问题在注释里,谢谢了

假如d1可以正确接收到P3.0口的状态,但变化速度很快(灯应该一直都是亮的),有没有办法使发送数据的速度变慢点呢?

网友:
你串口的波特率没设啊,那怎么能使串口正常工作呢

网友:
方式0:波特率固定为f/12,应该不用自己设置了吧

网友A:
d1=rx;(P1^0=P3^0),51单片机能这么赋值吗?我都不记得了,我觉得好像只有FPGA才能连线这么定义吧

网友:
同意LS的   你还不如连一根线  还好点。。。

网友:
p3.0直接接指示灯啊

网友:
这个代码好怪,
   1.这个是串口实验,但是SBUF只用了一次,只发送,没接收。楼主却只用了一个rx直接接收串口数据。但串口传输的时候,该口不是普通的IO口,估计是不能这样用的。你获取RX的瞬时电平状态,应该不能成功。
   2.假设能获取RX电平成功,也不能直接赋值给另外一个IO作为输出状态。IO电平只是个IO状态的锁存器,它不能像其他数据一样流通到CPU里面处理,所以,输入脚电平不能直接赋值给输出口。
   3.void ser_isr() interrupt 4应该是个串口接收中断函数,里面应该要清RI,不然就接收了一个byte后,就停止了。但里面你清的是TI,搞得都不知道是什么函数了。
   4.发送操作 SBUF=0xaa; 另起函数,控制发送函数,就可以控制接收byte数据的频率了。当然,对方是接到一个回一个的前提下。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楼主的意图,呵呵,毕竟没看到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接,只能按常规用法理所当然的说。假如讲错,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rx;(P1^0=P3^0),51单片机能这么赋值吗?我都不记得了,我觉得好像只有FPGA才能连线这么定义吧

我也不太清楚,等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个是串口实验,但是SBUF只用了一次,只发送,没接收。楼主却只用了一个rx直接接收串口数据。但串口传输的时候,该口不是普通的IO口,估计是不能这样用的。你获取RX的瞬时电平状态,应该不能成功。

   2.假设能获取RX电平成功,也不能直接赋值给另外一个IO作为输出状态。IO电平只是个IO状态的锁存器,它不能像其他数据一样流通到CPU里面处理,所以,输入脚电平不能直……

工作方式0,当然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了

网友:
加个定时器中断吧。。。

网友C:
我的本意是在实验 串口工作方式0 的时候,检查下数据的移位是否正确(用P1口的一个二极管来实现)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如何将使用SBUF发送一个字节的8位数据存入数组?

网友:
中断服务程序里也加个延时程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本意是在实验 串口工作方式0 的时候,检查下数据的移位是否正确(用P1口的一个二极管来实现)

这样可以吗?

但为什么不接收完一个字节后一起判断,而非要一位一位地判断?难道时效性有这么重要吗?

网友:
#ifndef _SERIAL_SHIFT_H_
#define _SERIAL_SHIFT_H_
#include "c51basedef.h"

//注意收发期间中断对此的影响
void InitSerialShift(BOOL bTx);
void Transmmit(const BYTE* pData, BYTE nSize);
BOOL Recive(BYTE* pData, BYTE nSize);

#endif

---------------------------------------------------------------------------
#include "serialshift.h"
#include "chiptypedef.h"

void InitSerialShift(BOOL bTx)
{
        if(bTx)
        {
                SCON = 0x00; //工作方式0

        }
        else
        {
                SCON = 0x10;  //REN = 1,接收
        }

}

void Transmmit(const BYTE* pData, BYTE nSize)
{
        idata BYTE i = 0;

//        if(pData == NULL)  考虑到效率,去掉判断
//                return FALSE;

        for(i = 0; i < nSize; i++)
        {
                SBUF = pData[i];
                while(!TI);
                TI = 0;
        }

}

BOOL Recive(BYTE* pData, BYTE nSize)
{
        BYTE i = 0;
//        if(pData == NULL)  考虑到效率,去掉判断
//                return FALSE;

        for(i = 0; i < nSize; i++)
        {
                while(!RI);
                pData[i] = SBUF;
                RI = 0;

        }

   return TRUE;
}

网友:
#ifndef _C51_BASE_DEF_H_
#define _C51_BASE_DEF_H_
#include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typedef float FLOAT;
typedef char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int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UINT WPARAM;
typedef UINT LPARAM;
typedef UINT LRESULT;
typedef void VOID;
typedef const CONST;
typedef void *PVOID;
typedef void *LPVOID;
typedef const UCHAR* LPCSTR;
typedef bit BOOL;

#define MAKEWORD(lo, hi)      ((WORD)(((BYTE)(lo)) | ((WORD)((BYTE)(hi))) << 8))
#define MAKEDWORD(lo, hi)     ((DWORD)(((WORD)(lo)) | ((DWORD)((WORD)(hi))) << 16))
#define LOWORD(l)           ((WORD)(l))
#define HIWORD(l)           ((WORD)(((DWORD)(l) >> 16) & 0xFFFF))
#define LOBYTE(w)           ((BYTE)(w))
#define HIBYTE(w)           ((BYTE)(((WORD)(w) >> 8) & 0xFF))
#define MAX(a, b)           (((a) > (b)) ? (a) : (b))
#define MIN(a, b)    (((a) < (b)) ? (a) : (b))

#define SET_STATE_FLAG(state, mask) ((state) |= (mask))
#define        RESET_STATE_FLAG(state, mask) ((state) &= ~(mask))
#define TEST_STATE_FLAG(state, mask) (((state) & (mask)) != 0)        //需要保证是逻辑结果

  35. #define TEST_BIT(b, offset) (1 & ((b) >> (offset)))
  36. #define SET_BIT(b, offset) ((b) |= (1 << (offset)))
  37. #define RESET_BIT(b, offset) ((b) &= (~(1 << (offset))))

  38. #define ELEMENT_NUM(array) (sizeof(array) / sizeof(array[0]))

//将BCD码变为十进制,如将0x23变为23
//注意:高四位和低四位均不能大于9
#define BCD_TO_DECIMAL(bcd) ((BYTE)((((BYTE)(bcd)) >> 4) * 10 + (((BYTE)(bcd)) & 0x0f)))
#define DECIMAL_TO_BCD(decimal) ((BYTE)(((((BYTE)(decimal)) / 10) << 4) | ((BYTE)(decimal)) % 10))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BYTE_ROTATE_LEFT(b, n) _crol_(b, n)
#define BYTE_ROTATE_RIGHT(b, n) _cror_(b, n)
#define WORD_ROTATE_LEFT(w, n) _irol_(w, n)
#define WORD_ROTATE_RIGHT(w, n) _iror_(w, n)
#define DWORD_ROTATE_LEFT(dw, n) _lrol_(dw, n)
#define DWORD_ROTATE_RIGHT(dw, n) _lror_(dw, n)

#define ENABLE_ALL_INTERRUPTS() (EA = 1)
#define DISABLE_ALL_INTERRUPTS() (EA = 0)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