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下,基于微软的框架开发摄像头,怎么让它连接电 ...

楼主(2009-01-17):
在WinCE下,基于微软的框架开发摄像头,怎么让它连接电脑,变成摄像头使用
项目在WinCE下的摄像头构建成功,不是基于USB的。
在WinCE下通过DShow可以采集数据正常显示。
现在有新的要求,当我们的设备与电脑相连的时候,可以把它作为普通的摄像头来使用
例如,可以进行视频聊天等等。
这个应该怎么做的啊,那些电脑上的无驱动的摄像头是怎么构建的,还有就是,设备与电脑之间的数据是如何传递的。
电脑
开发
摄像头
视频聊天
微软
WindowCE

网友A:
直接写个AP啊,难道CE设备上的摄像头当PC下用,估计能做

网友B:
就是在PC上面写个AP?
这样如果是qq视频聊天呢/QQ能不能自动到我的设备摄像头呢?

网友C:
这个可行,把视频当文件传到设备,要写两个AP才行啊,PC一个,wince设备一个,不过没有做过,想是这么样

网友D: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一般买的摄像头都可以无驱动运行
在WinCE里面开发一个应用程序,设置USB数据传输类型,选择摄像头的时候连接到电脑就可以不用装驱动的使用摄像头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就是三星的一款手机可以做摄像头,但是pc上面要装ActiveSync的功能软件。
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事情的高手啊
我邮箱jinl0125@qq.com

网友E:
找到一个帖子 有了大概思路了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327/17/BF9867AA-F05A-4B61-A9D1-B0AA9C06F075.html

网友F:
windows mobile的手机上一直就有“手机做摄像头”的软件,因为mobile下的摄像头驱动架构是统一的,所以可以通用。pc端一般都要求activesync即可。
wince下的摄像头驱动不统一,不过针对你自己的设备来说,肯定是可做的。
这个驱动(应用)就是要将摄像头的预览数据传到电脑。

网友G:
ActiveSync 在上层PC上面怎么访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