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问:#define FLAG (1<<0)有意义么?!

楼主(2009-04-08):
弱弱的问一问:#define FLAG (1<<0)有意义么?!
弱弱的问一问:#define FLAG (1<<0)有意义么?!
定义的变量地址(1<<0)表示把1左移0位没错吧?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特来不耻下问!!!

网友A:
貌似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跟
是一样的。我有时候为了上下比较整齐,貌似也会这么使用的,主要图个代码美观哈...

网友B:
感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把flag让编译器自动展开成默认的数据类型,如果int
不进行优化
比如有的平台会把1直接弄成bit等
这样可以增加点可移植性

网友C:
还有一个修改比较方便,如把0还成1就成了移动一位,调试的时候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