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问题, 当Pull数据的时候, 错误表已存在

楼主:
我用Pull从服务器把数据拉到mobile上,第一次没问题,因为数据表及错误表都是在Pull时指定的,
...
rda.Pull(this.tbFillTableName.Text, this.tbSelectStr.Text, this.tbSQLServerConnStr.Text,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 errTableName);
...
但再次Pull时,无法完成Pull操作,
...
string dropTableSqlStr = string.Format("DROP TABLE [{0}]", this.tbFillTableName.Text);
...
SqlCeCommand cmd = new SqlCeCommand(dropTableSqlStr, conn);
cmd.ExecuteNonQuery();
...
rda.Pull(this.tbFillTableName.Text, this.tbSelectStr.Text, this.tbSQLServerConnStr.Text,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 errTableName);
...
大概的提示是"已经指定错误表",如何解决????
在线等....

网友:
通过查询分析器看看是不是表已经存在了?

网友:
你这样是正常的.因为PULL时要求本地没有这个表.有这个表就会抛出一个异常
所以.每次PULL时要先DROP已经存在的表.

网友:
问题是MS的HELP上说,只要删除数据表相应的错误表也会自动删除,
可我已经有删除数据表的语句,但错误表缺并没有随之删除!

网友:
况且"错误表"也不能"自行"删除啊,因为它是系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