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5.0 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
如何将一个程序放到wince 5.0 的模拟器中运行呢。
即通过evc启动模拟器,怎么才能将一个程序加载到模拟器中呢。

网友:
看下汪兵老师的书,《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或者看eeworld的老帖子。
一步一步的,别人不太好给你说。楼主的结贴率太低了,没人回答哦。
我是菜鸟就来帮你顶啦。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

网友:
其实连那个模拟器很简单的,不过用语言叙述起来还是要费点时间的。
还是建议楼主早点去看那本书,或者在老帖子中搜一下。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

网友:
Tools-Remote File Viewer 选择要用的模拟器,启动后再在管理器里选择File-New Folder建立要放置的文件夹,Export File导入要导的文件

不过文件不能保存,模拟器关闭后就失效,下次开还要再导一遍

网友A:
运行\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1.0目录下的dvcemumanager.exe (如果没有可以安装Device Emulator 最新版为3.0)选择sdk。右键连接。便可以启动模拟器。或者运行vs2005,启动模拟器。

选择文件->配置。在常规选项卡的最下方有个“共享文件夹”选择电脑的目录,将要执行的程序放在此目录下。重启模拟器,可以在模拟器的“资源管理器”中找到一个“Storage Card”目录,此目录就是就是电脑的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Microsoft Device Emulator\1.0目录下的dvcemumanager.exe (如果没有可以安装Device Emulator 最新版为3.0)选择sdk。右键连接。便可以启动模拟器。或者运行vs2005,启动模拟器。

选择文件->配置。在常规选项卡的最下方有个“共享文件夹”选择电脑的目录,将要执行的程序放在此目录下。重启模拟器,可以在模拟器的“资源管理器”中找到一个“Storage Card”目录,此目录就是就是电脑的目录。

这个方法还行。测试通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