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DDK 与window 2000 DDK 编译出的驱动程序有 ...

楼主(2010-04-09):
windows XP DDK 与window 2000 DDK 编译出的驱动程序有什么不同
问题1 windows XP DDK 与window 2000 DDK 开发包有什么不同 ?
问题2 windows XP DDK 与window 2000 DDK 编译出的驱动程序有什么不同, 就是说我在xp系统里用xp DDK 编译的驱动程序
a。sys 在win2000 下能直接运行吗 是否需要重新编译。 或者是要做什么修改才能运行 ? 大侠们帮忙
windows
XP系统
程序

网友A:
问题1,版本升级了,肯定有很多不同,三言两语哪能说清?了解你关注的那部分有什么不同就行了。
问题2,编译好的目标文件能支持什么版本的平台,要看DDK相关模块的说明,一般来说能支持的目标平台都会提供一个编译环境,比如我用Windows 2003 DDK,就有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Server 2003等不同的编译环境。

网友B:
1、这个问题类似于问Windows XP和Windows 2000有什么不同,没法回答,你可以看一下帮助文档中的相关说明。
2、与DDK版本的关系不大,一般不需要重新编译,但要注意,驱动程序所调用的函数及相关参数必须是2000系统支持的才行,XP系统中新增的函数和参数不能使用。

网友C:
cnzdgs,太牛了,牛人啊,这么高的排名。

网友D:
也想知道,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