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

楼主(2010-05-19):
病毒
为什么电脑盘符里面文件夹都出现一个内容相同的快捷方式 删了又会重复出现 谢谢
病毒
文件夹

网友A:
用杀毒软件杀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异常,比如内存占用增长,CPU的紧张与否,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别的原因,不一定是病毒.

网友B:
没碰过这种问题,不过既然不会伤害你的操作系统,就算了,反正快捷方式也不大,呵呵

网友C:
病毒,重新装系统吧,用杀毒软件

网友D:
下载杀毒软件杀杀毒,如果没异常 算了。
要是觉得不爽,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E:
没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F(2010-06-19):
重装系统

网友G:
看着那东东不爽,就重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