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Marvell PXA310下进行内核调试,内核启动后,串口没有启动信息输出。提示:串口无法注册。附上:DEBUG调试信息

楼主:
最近在做Android的移植,将Marvell提供的linux kernel打补丁和编译,生成内核zImage文件,通过blob的tftp下载到pxa310的平台上。
代码跟踪方式是通过BDI2000对kernel启动过程进行跟踪。
对打开MMU功能前,代码跟踪;以及进行了,打开MMU功能后,代码跟踪,运行到kernel_start中去了,但是串口无法显示内核启动信息。
make menuconfig 将kernel hacking 设置成DEBUG_LL模式后,串口出的调试信息如下,提示kobject错误。

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这种问题?请指点迷津~~跪谢了先!!

.kernel ungunzip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5>Linux version 2.6.28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4.1 (Sourcery G++ Lite 2009q3-68) ) #55 Mon0CPU: XScale-V3 based processor [69056892] revision 2 (ARMv5TE), cr=0000397f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PXA3xx Platform Development Kit (aka Zylonite)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7>On node 0 totalpages: 16384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544514, node_mem_map c064d000
<7>  Normal zone: 128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7>  Normal zone: 16256 pages, LIFO batch:3
<7>  Movable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7>On node 1 totalpages: 0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1, pgdat c0544b94, node_mem_map 00000000
<7>  Normal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Movable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7>On node 2 totalpages: 0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2, pgdat c0545214, node_mem_map 00000000
<7>  Normal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Movable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7>On node 3 totalpages: 0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3, pgdat c0545894, node_mem_map 00000000
<7>  Normal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Movable zone: 0 pages used for memmap
<6>RO Mode clock: 60.00MHz (inactive)
<6>Run Mode clock: 312.00MHz (*24)
<6>Turbo Mode clock: 624.00MHz (*2, active)
<6>HSIO bus clock: 208.00MHz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5>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2,38400 mem=64M ip=192.168.60.40:192.168.60.211::255.255.255.0::eth0:on comd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8, 1024 byte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6>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6>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6>Memory: 64MB = 64MB total
<5>Memory: 58452KB available (5200K code, 1071K data, 144K init)
<6>Calibrating delay loop... 618.65 BogoMIPS (lpj=241664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6>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failed, enabling work-around
<6>net_namespace: 480 bytes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3>kobject (c0547128): tried to init an initialized object,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
[]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kobject_init+0xa4/0xb8)
[] (kobject_init+0x0/0xb8) from [] (device_initialize+0x28/0x94)
r5:00000005 r4:c05470c0
[] (device_initialize+0x0/0x9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18/0x24)
r4:c05470b8 r3:c0592648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0b8 r3:c0592648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i2c_info+0x18/0x20)
r4:c054c504
[] (pxa_set_i2c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pxa300_init+0x1c4/0x2f8)
[] (zylonite_pxa300_init+0x0/0x2f8) from [] (zylonite_init+0x24/0x16c)
r7:c000c32c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592648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4>------------[ cut here ]------------
<4>WARNING: at fs/sysfs/dir.c:462 sysfs_add_one+0x40/0x4c()
<4>sysfs: duplicate filename 'pxa2xx-i2c.0' can not be created

Modules linked in:
[]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warn_slowpath+0x64/0x80)
[] (warn_slowpath+0x0/0x80) from [] (sysfs_add_one+0x40/0x4c)
r3:c3001b00 r2:c04e0068
r6:c3017cc4 r5:c30446c8 r4:ffffffef
[] (sysfs_add_one+0x0/0x4c) from [] (create_dir+0x5c/0xb0)
r5:c0547128 r4:c300d2a8
[] (create_dir+0x0/0xb0) from [] (sysfs_create_dir+0x38/0x64)
r8:c0563a88 r7:c0547128 r6:00000000 r5:c0547128 r4:c0547128
[] (sysfs_create_dir+0x0/0x64) from [] (kobject_add_internal+0x8c/0x1d4)
r4:c3042300
[] (kobject_add_internal+0x0/0x1d4) from [] (kobject_add_varg+0x34/0x50)
r8:c054714c r7:c0547128 r6:00000000 r5:c0547128 r4:c0563a88
r3:0000000c
[] (kobject_add_varg+0x0/0x50) from [] (kobject_add+0x3c/0x64)
r6:00000002 r5:c0563a20 r4:c05470c0 r3:c3017d44
[] (kobject_add+0x0/0x64) from [] (device_add+0xac/0x624)
r3:c054714c r2:c0518e68
[] (device_add+0x0/0x624) from [] (platform_device_add+0xf0/0x204)
[] (platform_device_add+0x0/0x20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20/0x24)
r8:00000000 r7:c00291f0 r6:0000001a r5:00000005 r4:c05470b8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0b8 r3:c0592648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i2c_info+0x18/0x20)
r4:c054c504
[] (pxa_set_i2c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pxa300_init+0x1c4/0x2f8)
[] (zylonite_pxa300_init+0x0/0x2f8) from [] (zylonite_init+0x24/0x16c)
r7:c000c32c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592648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4>---[ end trace 1b75b31a2719ed1c ]---
<3>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xa2xx-i2c.0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kobject_add_internal+0x1bc/0x1d4)
[] (kobject_add_internal+0x0/0x1d4) from [] (kobject_add_varg+0x34/0x50)
r8:c054714c r7:c0547128 r6:00000000 r5:c0547128 r4:c0563a88
r3:0000000c
[] (kobject_add_varg+0x0/0x50) from [] (kobject_add+0x3c/0x64)
r6:00000002 r5:c0563a20 r4:c05470c0 r3:c3017d44
[] (kobject_add+0x0/0x64) from [] (device_add+0xac/0x624)
r3:c054714c r2:c0518e68
[] (device_add+0x0/0x624) from [] (platform_device_add+0xf0/0x204)
[] (platform_device_add+0x0/0x20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20/0x24)
r8:00000000 r7:c00291f0 r6:0000001a r5:00000005 r4:c05470b8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0b8 r3:c0592648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i2c_info+0x18/0x20)
r4:c054c504
[] (pxa_set_i2c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pxa300_init+0x1c4/0x2f8)
[] (zylonite_pxa300_init+0x0/0x2f8) from [] (zylonite_init+0x24/0x16c)
r7:c000c32c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592648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3>platform pxa2xx-i2c.0: unable to register device: -17
<4>GPIO-20 autorequested
<3>kobject (c0547628): tried to init an initialized object,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
[]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kobject_init+0xa4/0xb8)
[] (kobject_init+0x0/0xb8) from [] (device_initialize+0x28/0x94)
r5:c00267d8 r4:c05475c0
[] (device_initialize+0x0/0x9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18/0x24)
r4:c05475b8 r3:00000689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5b8 r3:00000689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ffuart_info+0x18/0x20)
r4:c0592648
[] (pxa_set_ffuart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init+0x30/0x16c)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网友:
<4>------------[ cut here ]------------
<4>WARNING: at fs/sysfs/dir.c:462 sysfs_add_one+0x40/0x4c()
<4>sysfs: duplicate filename 'pxa2xx-uart.0' can not be created
Modules linked in:
[]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warn_slowpath+0x64/0x80)
[] (warn_slowpath+0x0/0x80) from [] (sysfs_add_one+0x40/0x4c)
r3:c303d6e0 r2:c04e0068
r6:c3017d04 r5:c30443c8 r4:ffffffef
[] (sysfs_add_one+0x0/0x4c) from [] (create_dir+0x5c/0xb0)
r5:c0547628 r4:c300d2a8
[] (create_dir+0x0/0xb0) from [] (sysfs_create_dir+0x38/0x64)
r8:c0563a88 r7:c0547628 r6:00000000 r5:c0547628 r4:c0547628
[] (sysfs_create_dir+0x0/0x64) from [] (kobject_add_internal+0x8c/0x1d4)
r4:c3042fa0
[] (kobject_add_internal+0x0/0x1d4) from [] (kobject_add_varg+0x34/0x50)
r8:c054764c r7:c0547628 r6:00000000 r5:c0547628 r4:c0563a88
r3:0000000d
[] (kobject_add_varg+0x0/0x50) from [] (kobject_add+0x3c/0x64)
r6:00000002 r5:c0563a20 r4:c05475c0 r3:c3017d84
[] (kobject_add+0x0/0x64) from [] (device_add+0xac/0x624)
r3:c054764c r2:c0518e68
[] (device_add+0x0/0x624) from [] (platform_device_add+0xf0/0x204)
[] (platform_device_add+0x0/0x20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20/0x24)
r8:00000000 r7:c000c32c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5475b8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5b8 r3:00000689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ffuart_info+0x18/0x20)
r4:c0592648
[] (pxa_set_ffuart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init+0x30/0x16c)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4>---[ end trace 1b75b31a2719ed1c ]---
<3>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xa2xx-uart.0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kobject_add_internal+0x1bc/0x1d4)
[] (kobject_add_internal+0x0/0x1d4) from [] (kobject_add_varg+0x34/0x50)
r8:c054764c r7:c0547628 r6:00000000 r5:c0547628 r4:c0563a88
r3:0000000d
[] (kobject_add_varg+0x0/0x50) from [] (kobject_add+0x3c/0x64)
r6:00000002 r5:c0563a20 r4:c05475c0 r3:c3017d84
[] (kobject_add+0x0/0x64) from [] (device_add+0xac/0x624)
r3:c054764c r2:c0518e68
[] (device_add+0x0/0x624) from [] (platform_device_add+0xf0/0x204)
[] (platform_device_add+0x0/0x20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20/0x24)
r8:00000000 r7:c000c32c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5475b8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5b8 r3:00000689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ffuart_info+0x18/0x20)
r4:c0592648
[] (pxa_set_ffuart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init+0x30/0x16c)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3>platform pxa2xx-uart.0: unable to register device: -17
<3>kobject (c05474e8): tried to init an initialized object, something is seriously wrong.
[] (dump_stack+0x0/0x14) from [] (kobject_init+0xa4/0xb8)
[] (kobject_init+0x0/0xb8) from [] (device_initialize+0x28/0x94)
r5:c00267d8 r4:c0547480
[] (device_initialize+0x0/0x94) from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18/0x24)
r4:c0547478 r3:c0593658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0x0/0x24) from [] (pxa_register_device+0x1c/0x50)
r4:c0547478 r3:c0593658
[] (pxa_register_device+0x0/0x50) from [] (pxa_set_btuart_info+0x18/0x20)
r4:c0592648
[] (pxa_set_btuart_info+0x0/0x20) from [] (zylonite_init+0x38/0x16c)
[] (zylonite_init+0x0/0x16c) from [] (customize_machine+0x20/0x2c)
r4:c0576cc0 r3:c0010510
[] (customize_machine+0x0/0x2c) from [] (do_one_initcall+0x38/0x18c)
[] (do_one_initcall+0x0/0x18c) from [] (kernel_init+0x84/0xf0)
r7:00000000 r6:00000000 r5:c00267d8 r4:c00262d8
[] (kernel_init+0x0/0xf0) from [] (do_exit+0x0/0x7a8)
r5:00000000 r4:00000000

网友:
这里讨论WINCE的很多,你这个没搞过。
等待高手吧。

网友:
本身PXA310 搞的人就很少,而且非WINCE, 估计更少了。

帮顶下,MARK.

网友:
嗯,等待高手,我boss他wince很精通,关于这个问题他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貌似这个问题只有那些公司里面做这方面开发的人才接触得多些,希望能遇到高手。谢谢楼上二位的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