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标号问题

楼主:
$IF (EXTERNAL_MODE)
        CODE_BASE      EQU    0x80000000
$ELSE
        CODE_BASE      EQU    0x00000000
$ENDIF

AREA  STARTUPCODE, CODE, AT CODE_BASE  // READONLY, ALIGN=4
      PUBLIC  __startup

       EXTERN  CODE32 (?C?INIT)
      ;EXTERN  CODE32 (main)

__startup      PROC    CODE32
***********************************
PUBLIC exit?A
exit?A          PROC    CODE32
                B      exit?A
                ENDP

PUBLIC exit?T
exit?T          PROC    CODE16
exit:          B      exit?T

问题: ?C?INIT 这个标号中?是什么意思,请指教。还有exit?A、exit?T中的?是什么意思。实在不懂

网友:
?号可表示所有字符中的一个,有点带通配的意思,指定某个位置的字符可以通配。比如 exit?A 可表示exitmA、exitnA、exit2A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