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嵌入式系统 硬件与软件架构》这本书的电子书下载?

楼主:
一直没有找到,哪位仁兄知道,分享一下呢?

网友A:
英文版的,需要的话!到我资源空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版的,需要的话!到我资源空间下

我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文版的,需要的话!到我资源空间下

什么名字?怎么我搜索不到,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目录
第一部分 嵌入式系统导论
 第1章 嵌入式系统设计的系统工程方法
  1.1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1.2 嵌入式系统设计
  1.3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简介
  1.4 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的重要性
  1.5 嵌入式系统模型
  小结
  习题
  附注
 第2章 了解标准
  2.1 程序设计语言概述和程序设计语言标准实例
   2.1.1 垃圾收集
   2.1.2 处理Java字节码
  2.2 标准与连网
   2.2.1 相连的设备间的距离
   2.2.2 物理介质
   2.2.3 网络的体系结构
   2.2.4 开放系统互连模型
  2.3 基于多个标准的设备实例:数字电视
  小结
  习题
  附注
第二部分 嵌入式硬件
 第3章 嵌入式硬件构建模块和嵌入式电路板
  3.1 硬件第一课:学习阅读电路原理图
  3.2 嵌入式电路板和冯·诺依曼模型
  3.3 硬件的供电
  3.4 基本硬件材料:导体、绝缘体和半导体
  3.5 电路板上和芯片内常见的无源元件: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
   3.5.1 电阻器
   3.5.2 电容器
   3.5.3 电感器
  3.6 半导体以及处理器和存储器的有源构建模块
   3.6.1 二极管
   3.6.2 晶体管
   3.6.3 从基本元件建构更复杂的电路:门
  3.7 组合:集成电路
  小结
  习题
  附注
 第4章 嵌入式处理器
  4.1 ISA体系结构模型
   4.1.1 专用ISA模型
   4.1.2 通用ISA模型
   4.1.3 指令级并行ISA模型
  4.2 内部处理器设计
   4.2.1 中央处理单元
   4.2.2 片上存储器
   4.2.3 处理器输入/输出
   4.2.4 处理器总线
  4.3 处理器性能
  4.4 阅读处理器的数据手册
  小结
  习题
  附注
 第5章 板级存储器
  5.1 只读存储器
  5.2 随机访问存储器
  5.3 辅助存储器
  5.4 外部存储器的存储管理
  5.5 板级存储器及其性能
  小结
  习题
  附注
 第6章 板级I/O
  6.1 管理数据:串行与并行I/O
   6.1.1 串行I/O示例1(网络与通信:RS-232)
   6.1.2 串行I/O示例2(网络与通信:IEEE 802.11无线LAN)
   6.1.3 并行I/O
   6.1.4 并行I/O示例3(并行输出和图形I/O)
   6.1.5 并行和串行I/O示例4(网络与通信:以太网)
  6.2 I/O组件的接口
   6.2.1 I/O设备与嵌入式电路板的接口
   6.2.2 I/O控制器与主CPU的接口
  6.3 I/O和性能
  小结
  习题
  附注
 第7章 板级总线
第三部分 嵌入式软件介绍
 第8章 设备驱动程序
 第9章 嵌入式操作系统
 第10章 中间件和应用软件
第四部分 系统集成:设计与开发
 第11章 定义系统——创建体系结构和编写设计文档
 第12章 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最后阶段:实现和测试
 附录A 项目和练习
 附录B 原理图符号
 附录C 缩略语
 附录D 词汇表

——————————————————————————————————————————————
看上去就知道一点用都没有,像是高中的课本。

网友:
这个理论的东西很难说,不会又不行,但是会了好像也不是很行。

电子书已经下了下来,谢谢了!
顺便把连接贴出来 http://d.download.eeworld.net/down/956788/mingtian138

网友:
书不错!就是下载太痛苦,偶没有积分,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