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的Cellcore是不是已经帮我们实现了GSM协议栈?很多公司找人去设计GSM协议栈是什么意思?

楼主:
CE6.0下的Cellcore是不是已经帮我们实现了GSM协议栈?很多公司找人去设计GSM协议栈是什么意思?

网友:
GSM协议栈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基带芯片里面?看到很多公司要求别人熟悉GSM的L2/L3方面的设计。觉得怪怪的。这方面很不懂啊!望高手解答一下。

找到了一个介绍-----GSM手机设计的基础知识

网友:
协议软件体系包括:
人机界面(MMI)软件
GSM第一层软件(LI层软件)
GSM第二层软件(L2层软件)
GSM第三层软件(L3层软件)
数据/传真服务软件
GPRS协议软件
WAP应用协议软件

MMI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手机的要求越来越高,良好的通话质量,美观的外形,友好的人机界面,已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手机人机界面的设计和开发无论对用户还是对公司,都日益重要。其主要提供移动台(手机)的全面控制和手机与用户之间的接口,功能包括:用户键盘输入、手机状态和呼叫处理过程显示、SIM卡和电子簿的管理、PIN码的控制、缩位拨号等。

L1层软件
按照OSI参考模型的定义,L1层软件支持在物理介质上传输bit数据流所要求的所有功能,是上层协议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接口。

L1软件结合上层软件执行小区选择、帧同步、发送功率、接收功率、跳频等低层功能。

L1层与L2层的接口用以支持控制信道信息的传递;与无线资源管理(RR)的接口用以支持信道的分配以及物理层系统信息的传递;与无线链路控制/介质访问控制层(RLC/MAC)的接口用以支持分组数据业务等。另外,L1还提供对射频硬件和DSP接口的驱动,但不包含信号处理功能。通过完成对DSP的驱动控制,还可完成语音编解码、解调/均衡算法、数据交织/解交织算法、噪声抑制、信道编码等功能。

L2层软件
数据链路层是OSI参考模型的次低层,它包括各种数据传输结构,对数据传输进行控制。其主要功能包括:数据链路上的格式和操作错误的检测。流量控制、随机接入信道在有接人请求后建立数据链路时的争抢判决等。

L3层软件
第三层是GSM协议的核心,它分为无线资源管理子层(RR)、移动管理子层(MM)、连接管理子层(CM)。CM子层又有呼叫控制(CC)、补充业务(SS)和短信息管理(SMS)等实体。

RR子层负责对无线链路连接(物理的)和数据链路连接(逻辑的)的建立、保持和释放。在空闲模式下,RR子层负责协调进行小区的选择和重选。在专用模式下,RR子层负责协调从报告监测结果到信道重新配置的整个切换过程。

MM子层主要考虑移动站在空闲模式下如何向网络通报它的地理位置。一个大的PLMN服务区域被划分为许多个小的定位区域LA,MM子层的任务就是当移动站进入一个新的定位区域时通知网络,以便能够继续跟踪移动站。此外,MM子层还将所有其它上层协议实体的呼叫多路复用到一个单一的无线信道,也就是SDCCH;同时MM子层完成呼叫重建任务的过程相对于用户是透明的。

CC子层负责移动终端与网络一方的MSC之间的操作,它管理与呼叫建立和保持相关的任务,这些任务对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CC子层要为呼叫议定一条合适的通路,并告知用户呼叫进行的情况(即是否被叫已经振铃、占线或号码无效等)。每个呼叫,不管呼人还是呼出,都有自己专用的CC呼叫实体与之对应。CC使得用户不必面对网络或无线接口的出错信息,保证呼叫双方的控制信息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

SS子层是一个简单的状态机,它支持呼叫无关补充服务信息以简单的信息格式(FIE)传送,这种简易的信息格式主要承载了简易无线接口消息。向FIE信息格式的转换由内核的用户层来完成。

网友:
GSM协议栈难不难实现?国产手机魅族M8跟宇龙酷派的GSM协议栈都是他们自己实现的?还是买了NXP/英飞凌的基带芯片,GSM协议栈就已经实现在基带芯片里面了?

网友:
自己帮顶一下!!!

网友:
顶起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