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的TOUCH驱动!HELP!!!

楼主:
硬件是PXA270 + WM9712

触摸屏是四线电阻触摸屏

我把AC97驱动和TOUCH的驱动从WINCE42下移植到WINCE50后,修改了所有用的的寄存器虚拟地址

但是下到板子里后系统启动时发生异常:
打印信息:
Data Abort: Thread=83e18b30 Proc=81f260f0 'gwes.exe'
AKY=00000009 PC=02863d38(touch.dll+0x00003d38) RA=00660000(gwes.exe+0x00650000) BVA=07f93158 FSR=000004f6

在WINCE设备上弹出对话框:
Application gews.exe has performed an illegal operation and will be shut down.if the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the program vendor
program:gwes.exe
Exception:0xDFFF0123
Address:02863d38

请问这个现象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谢谢各位

网友:
高手们在吗???

网友:
Touch driver 对不合法的位址做存取产生 'Data Abort'.

回头看看 Touch Driver, 在 Offset 0x00003d38 的地方做了什麽事.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没分用了...
顶一下

网友:
touch.dll+0x00003d38

网友:
To paul_chao 大侠:
问题找到了
在ACLINK驱动中
if (pDriverGlobal->misc.bAc97Init == 0)
{
   pDriverGlobal->misc.bAc97Init = 1;  //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可能是内存分配的问题,现在我直接用个变量
                                              来记录这个事情就不出现异常了!
   .....
}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不响应中断,WM9712的PIN46----PENDOWN引脚接的GPIO11

可是触摸屏响应中断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它不是通过AC97总线响应中断的吗???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先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了,测量下芯片的引脚电压,判断wm9712工作正常;其次,看看触摸屏中断在OAL层的相关代码,有没有问题了;再就是,检查驱动了,好像wince5.0和4.2在中断处理方面有点区别的!

网友:
1. 先检查 Hardware 的 WM9712-IRQ pin 的状态, 若是没动作则是未初始化好.

2. 将 pin46 的 rising/falling edge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的值印出来, 看是否已正确设定.

3. 参考 wince5.0 的 MainstoneIII 的 bsp 其 gpio 中断是如何处理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怪事!
中断已经响应了
每触摸一次屏都有IntrDone: wm9712.这样的信息产生
但是点击“我的设备”“回收站”等都没有反应
应该不是屏幕校准的问题!

网友:
打印信息如下:
IntrActive: wm9712++++++++
TOUCH DdsiTouchPanelGetPoint is Running!!!
TOUCH SampleTouchScreen is Running!!!
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Write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Write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Write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Write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getTouchCoordinate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evaluateSample is Running!!
Invalid X sample
Filtered - SampleFlags: 0x12 X: 0xfff Y: 0xfff
TOUCH penIsDown is Running!!!
ac97++++ ReadAC97 is running!!!
ac97++++ Ac97Lock is running!!!
ac97++++ RawAC97Read is running!!!
ac97++++ Ac97Unlock is running!!!
TOUCH PddpEnablePenInterrupt is Running!!
IntrDone: wm97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事!
中断已经响应了
每触摸一次屏都有IntrDone: wm9712.这样的信息产生
但是点击“我的设备”“回收站”等都没有反应
应该不是屏幕校准的问题!

估计是产生一次中断之后,没有重新使能中断

记得是interruptdone这个函数吧。可以重新使能中断(wince5.0/6.0)

网友:
1. Touch 要 2 个中断, 一个是 PenDown, 另一个是 Timer 的中断, 不知是否正常??

2. AC97 读值有没有问题, 为何 X/Y 的值都是 0xFFF???

Paul, Chao @ Tech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