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为什么返回参数错误?

楼主:
CString strLastError;
CString strFilePath = _T("\\windows\\wz.txt");
        HANDLE hIDFile =  CreateFile(strFilePath,GENERIC_READ,FILE_SHARE_READ,NULL,
                                OPEN_ALWAYS,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hIDFile)
        {
                strLastError.Format(_T("%s打开失败,错误信息:%d"),strFilePath,GetLastError());
                AfxMessageBox(strLastError);
                return ;
        }

读取已经存在的文件wz.txt,为什么CreateFile返回了参数错误?

网友:
错误信息是:???

网友:
87 参数不正确。

网友:
使用绝对路径看看,你这个相对路径确定没问题吗?
如果路径不对找不到这个文件,你的参数又是OPEN_ALWAYS,应该是要报错的。

网友:
可能是因为你的windows目录不能创建文件和修改已存在的文件的原因,换成其它目录试试,那些存储在RAM中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