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内存泄露,很微小的,几分钟增长4k

楼主:
定时器3秒执行一次

Invalidate();
UpdateWindow();

整个程序就干这一件事,隔3秒显示一张图片。但是我用wince的系统属性查看正在使用的内存数,隔几分钟就会增长4K,我联系观察了几个小时,很有规律。

void Cshowphoto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static BYTE i=0;
        TCHAR strtp[256];
        wsprintf(strtp,L"\\nand flash\\cdqres\\%d.bmp",i%3);
        i++;
        HBITMAP hBitmapBk;
        hBitmapBk=(HBITMAP)SHLoadDIBitmap( strtp);

        CRect rectBK; // 客户区的大小
        CDC dcTemp;
        CBitmap clientBmp;
        CBitmap bmBK; // 位图对象
        bmBK.Attach( hBitmapBk );

        BITMAP stBitmap;
        bmBK.GetObject(sizeof(BITMAP),&stBitmap);
        CSize bmSize(stBitmap.bmWidth,stBitmap.bmHeight);

        dcTemp.CreateCompatibleDC(&dc);
        CBitmap *pOld=dcTemp.SelectObject(&bmBK);

        GetWindowRect(&rectBK); // 取得客户区的大小

        dcMen.CreateCompatibleDC(&dc);
        client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dc,rectBK.Width(),rectBK.Height());
        CBitmap *pOld1=dcMen.SelectObject(&clientBmp);

        dcMen.StretchBlt(rectBK.left,rectBK.top,rectBK.Width(),rectBK.Height(),&dcTemp,0,0,bmSize.cx,bmSize.cy,SRCCOPY);

        dc.BitBlt(rectBK.left,rectBK.top,rectBK.Width(),rectBK.Height(),&dcMen,rectBK.left,rectBK.top,SRCCOPY);

        dcTemp.SelectObject(pOld);
        dcTemp.DeleteDC();
        dcMen.SelectObject(pOld1);
        dcMen.DeleteDC();

        bmBK.Detach();
        clientBmp.DeleteObject();

        DeleteObject(hBitmapBk);
}

网友:
如果有,应该是DC的操作

但是偶没有看出来,只能建议LZ将代码分拆测试,看看具体是哪部分出的问题

也有可能,只是产生了内在碎片,CE系统没有及时回收

网友:
建议LZ,不要将hBitmapBk=(HBITMAP)SHLoadDIBitmap( strtp);放在循环体内(定时循环)

最好在应用启动时加载,结束时释放.

网友A:
据说wince的兼容位图天生会泄露内存,微软也还没解决。建议LZ不要经常使用兼容位图,不要频繁创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wince的兼容位图天生会泄露内存,微软也还没解决。建议LZ不要经常使用兼容位图,不要频繁创建

赞lz仔细分析问题的精神

看大牛解答共同提高

网友:
有内存泄露的为问题很正常,usb的host部分驱动就有泄漏,自己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些问题通常都在bsp中,修改应用使用方法基本没啥用,只要没有致命的问题,就凑活着用吧。

网友:
我在网上发现了一篇文章,由于我的擦除背景函数没用,只有一句return true;,所以我把Invalidate();改成Invalidate(0);就没问题了。内存不再增加。
另一问题,在程序第一次退出,再启动后,发现内存多出了48k,以后程序退出再启动都不会多。系统掉电再试,结果和前面的描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