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E6.0 R3定制的模拟器NK能玩QQ但上不了网,为什么?Ping主机也是可以通的.

楼主:
基于WINCE6.0 R3定制的模拟器NK能玩QQ但上不了网,为什么?Ping主机也是可以通的.

网友:
加了Network Utilities组件及Console window组件可以PING主机成功.

网友A:
在PC上如果设置了IP但是没有设置DNS的话可能会出现能上QQ但是打不开网页的情况,不知道CE是否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查下你所用的宽带当地的DNS,注意区分电信和网通,然后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C上如果设置了IP但是没有设置DNS的话可能会出现能上QQ但是打不开网页的情况,不知道CE是否也是这个原因。

确实,把DN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当然IP地址得设置同一个网段.

网友:
把DNS设置为主机网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