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裸奔程序显示不完全,求高手指点

楼主:
自己仿东山大哥的LCD程序,做了一个LCD显示图片的程序
主要显示程序如下
void Test_Lcd_Tft_16Bit_240320(void)
{
    printf("[TFT 64K COLOR(16bpp) LCD TEST]\n");
    Paint_Bmp(flower);
    getc();
    Paint_Bmp(Bliss);
    getc();
    Paint_Bmp(paint);
    getc();
}
其他初始化之类在别的文件
我的问题是程序启动后,第一幅图片没有显示,LCD为白色,第二幅图片只有一部分显示,LCD下边为白色,第三幅图片显示完全
之后我把第一个Paint_Bmp的图片换成第三幅,结果程序显示为第一三幅图片显示完全正确,第二幅症状和上次一样
三幅图片的数据放在同一个.h文件中,顺序如下
unsigned char flower[] = {...};
unsigned char Bliss[]  = {...};
unsigned char paint[]  = {...};
这三个图片的数据本身没有问题,另外我通过反汇编发现三个图片数组在data段中存放位置与上面的定义顺序相反
硬件为tq2440
请问高手这个现象具体症状在哪,在下不甚感激

网友:
不懂,挺神奇的。。
是不是你那个图片的数组越界了?
有直接能运行的demo吗?
你那个数组是不是用那个什么工具生成的啊?

网友:
终于等到一个人回答了
我的数组时用天嵌那个BMP图片转换软件生成的
既然第三幅图片没问题 那应该前面的也没问题啊
另外你说的demo是什么

网友:
就没有人能帮我下不
另外我也不晓得发在这个版块对不对,知道的麻烦告诉下,谢谢啦

网友:
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数组上面,因为换一下数组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提起多一些图片数组看会不会都有问题。

网友:
回楼上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数组上面,但就是不知道到底数组数据到底在哪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我也觉得问题出在数组上面,但就是不知道到底数组数据到底在哪出了问题

数组错一般是不会错的,错可能是因为你画图时读取数组的协议与你数组不一致

网友:
一般都是装bmp,但是有时候你的图片太大也有可能造成framebuffer的溢出~~~

网友:
是图片数据错了吧

是用Image2Lcd吗?
生成时把源图分辨率设得240320再转,不然可能会出现lz所说的问题啊

网友:
回9楼
我用的是天嵌的BMP图片转换软件 图片我都是用的320*240 和LCD的尺寸一样

回8楼
这个 个人感觉和framebuffer没关系
我刚刚把程序直接在SDRAM运行(之前都是烧到nand flash中,然后上电运行),发现两者有很大区别
假设显示4张图片的话 在SDRAM中运行能显示后三幅图片,第一幅图片下半部显示有问题
如果烧在nand中然后上电运行的话 则只能显示最后一幅图片,第一二幅LCD显示为白色,第三幅显示下半部有问题
后来发现把gcc的 -o2优化选项去掉,然后在SDRAM中运行,则出现了一个与前面的都不一样的现象,第一幅图片竟然显示完全,然后第二三幅图片也没问题,倒是第四幅图片出现之前第一幅图片的问题,显示有问题

回7楼
如果按你说的协议不一样,那应该不会出现我这样的现象吧,或者恳请你详说下,谢谢

网友:
看看你图片格式吧!就是那个565 还是什么的?我怎么感觉是你LCD有问题!

网友:
回楼上
图片格式没问题
有问题的话四个图片都会不能显示

网友:
正在学习裸奔的顶一个!!!!
不过我们公司用bmp直接做logo的时候,用程序读取出来,然后再显示。。。
发现有时候图片的大小会影响是否正常显示,好像我们公司的那个图片不能超过126kb这个大小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跟图片的格式有关,特别地是通过ps软件将其他格式的转成bmp,然后再用程序去转成数组。。造成的问题吧
不知道是否这样。。。仅猜测而已

mark一个,以后学习。!!

网友:
回13楼
我的是用print键 然后在画图板生成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
如果你改成显示3显示2显示1的顺序会出现什么现象,用来排除数组的!
是不是开始就显示太快了!

网友:
还是一样
不抱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