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定时的疑问!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0-05-20):
msp430 定时的疑问!请大侠帮帮忙!
在MSP430 定时的时候,在设置为增计数模式的时候 ,CCRO=m,设置定时时间,定时时间长短怎么计算,即,m怎么计算?
请高手帮帮忙!
谢啦!
计算
计数

网友A:
T = (2的16次方 - M ) * (1 / 时钟频率)

网友:
跟时钟有关吧

网友B:
m是你要设定的值啊,与晶振有关系。比如 一般上电后默认是8khz。 那一次就是 1/8 微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