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zigbee的问题?

楼主:
我刚接触zigbee,正研究协议栈程序(cc2430)。我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一个rfd节点申请加入corde节点时,应该在corder节点处有判断PANID(网络号)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可以加入,但是在协议栈corer源程序里不论nwk层,mac层,phy层,都没有对panid的判断,它是如何通过PANID实现网络的加入? 另外rfd加入coord的机制是什么,是谁先给谁发送消息,是谁判断网络号的? 期盼您的答复(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
我认为这是被封装起来了  具体判断没见过。谁先发的这问题 你看看介绍就行了 有专门的书

网友:
在zigbee2006中这些都封装起来了,最好到zigbee2004中可以看的很清楚,内容太多,不好说

网友:
我讲一下我所知道的,不是在zigbee网络层,而是在802.15.4协议。
首先rfd进行信道扫描,如果扫描到coord,coord会向rfd发送一个信标,信标里面会包含coord的网络信息,然后rfd会收到coord的那个信标,然后rfd就向coord发起加入网络的请求,然后coord就根据你的程序是否允许rfd加入网络。

网友:
我觉得是以下步骤:
1.coord选择panid==0作为自己的panid号,然后随机选择一个panid2放在数据包中发送出去。
2.rfd,即所谓的终端节点等如果已经开启,则接收corrd发送的数据包,表示愿意加入,并以地址0作为回复
  地址,告知coord。corrd在更新自己的邻居表。
3.双方以panid2作为网络号进行通信。
大体过程就是这样啦。。。。。记得给分哦哈

网友:
引用楼主 coast1 的回复:
我刚接触zigbee,正研究协议栈程序(cc2430)。我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 ?  当一个rfd节点申请加入corde节点时,应该在corder节点处有判断PANID(网络号)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就可以加入,但是在协议栈corer源程序里不论nwk层,mac层,phy层,都没有对panid的判断,它是如何通过PANID实现网络的加入? 另外rfd加入coord的机制是什么,是谁先给谁发送消息,是谁判断网络号的? 期盼您的答复(最好详细点)。谢谢。

不知道楼主用得是哪个版本的协议栈?

网友:
4楼的说得没错,建议楼主去看下Zigbee协议,里面写得很详细。
我在资源中放了个IEEE 802.15.4 Std 2003的文档,楼主可以去下载

网友:
同意四楼滴,
另请问哪里有免费的zigbee协议栈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