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的所有头文件中的怎么只有函数声明没有函数体啊?

楼主:
KEIL里面的所有头文件中的怎么只有函数声明没有函数体啊?

网友A:
当然没有了,头文件就是声明用的,函数体在源文件中,
当然keil里源文件里的函数体是以库文件的形式提供的

网友:
在keil/c51/inc里面的就是吧

网友:
C基础不行哦

不能在头文件里写函数的实现的。。。。。

网友:
那只是声明文件,呵呵

网友:
源文件因为别的原因已经编译成LIB文件

你可以在编译器的LIB文件夹找到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了,头文件就是声明用的,函数体在源文件中,
当然keil里源文件里的函数体是以库文件的形式提供的

   那么函数体在哪找呢?

网友:
很多东东都是以库的形式提供的,你只要有它的原型说明,就可以正确使用它了~~~~所以,有些头文件是和二进制的库一起来的,你可能无法找到它的函数体的源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没有了,头文件就是声明用的,函数体在源文件中,
当然keil里源文件里的函数体是以库文件的形式提供的

? 那么函数体在哪找呢?

lib库里是编译后的目标代码,既不是需要写入单片机的二进制文件形式,也不是c语言形式,也不是汇编代码形式,所以,看不到函数里的具体实现。

网友:
在你创建的工程中必然有一个.lib的库文件,函数的实现就是被生成了库文件,所以找不到函数的代码,只会提示”Source Browser:'函数名' - undefined Definition/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