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邪门的问题

楼主:
我帮别人做个读IO口,然后通过串口发出去的程序,用PC调试正常,怎么试怎么好,但是将单片机接到终端设备上去,终端收到的数据出错,但是如果将这个数据发给一台pc,单片机将数据发给pc,然后pc用相同的串口设置将收到数据发给设备,则设备接收数据正常。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这个问题 楼主先关注下你的单片机的UART 对应的电平  ,以及你的终端的串口对应的电平

单片机的串口是TTL的UART,PC是RS232的串口,你的终端呢? 注意相应的电平转换。

另外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测试下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波特率和对应电平的幅度。

网友:
电平兼容问题 每个芯片的高低电平的识别是不同的 你查查

网友:
检查终端设备与单片机的接口

网友A:
支持楼上几位的说法, 检查一下电位情况

网友:
你的设备的波特率和终端的波特率不匹配!偏差比较大!
1。选用外部晶振,最好是11.0592或7.3728之类的!对通讯比较好!
2。调校波特率参数!

网友:
楼主的通讯电路是通过光耦隔离的吧?如果是,可能问题出在光耦上。
可试试板及终端同时降低波特率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单片机发送数据的格式是否是正确,16进制?

有的pc软件会把数据格式自动转化的,

查查数据格式问题

也可能是波特率问题,

都没问题,就看看是不是EMC EMI造成的了

网友:
从楼主描述看,
从单片机将数据发送给PC,PC接收正常。说明单片机跟PC之间UART通讯ok。
PC发给终端设备,也是ok的。说明电平和设置应该ok的吧。

但是从单片机直接跟中断设备通讯却不ok,用PC中转一下就ok,会不会是接口公母的问题?
用示波器测测看,是否是单片机的TX接到中断设备的TX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几位的说法, 检查一下电位情况

基本就那些情况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用的是51的单片机,晶体是11.0592M的,使用的是16进制的发码方式,线也是用的同一根线,呵呵,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同芯片电平不同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接口问题!

网友:
貌似关系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哈~,伤心~!

网友:
RS232没有统一的电平,有+-24V,+-12V,+-5V的,现在的趋势是+-5V,你的设备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