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焊接的问题

楼主:
用的ATMEL89C52~~这个是原理图。我不知道供电和烧录程序用的是哪一部分,如果没有要加些什么元件?

网友A:
最上面POWER就是供电,你这应该没有烧录部分,要烧录再加个并口、M74HC2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POWER就是供电,你这应该没有烧录部分,要烧录再加个并口、M74HC244

正解

网友:
89C52需要用一个专门的编程器来烧程序. 你的U1不要焊89C52,焊一个座子(根据你的89C52的封装),89C52用编程器烧好了程序再插上去.

现在有许多功能差不多(通常更强)的MCU支持相当简单的用ISP烧程序,比如STC(www.mcu-memory.com)什么的

网友B:
应该是有一个叫下载线的东西

而且没记错的话好像是S的才支持ISP
C型的只能用编程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一个叫下载线的东西

而且没记错的话好像是S的才支持ISP
C型的只能用编程器下

说得对。建议楼主用STC89S52。这样就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了。
ATMEL的89S52可以自己做个ISP下载线,需要一块锁存器,并口头。
板子上要将相应引脚引出来。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不过STC89S52好像不便宜,而且现在学校用的人已经相当少。

工作两年,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呵呵

网友:
STC有好多支持USB下载的实验板啊。去参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