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笔记本上的Fn+Fx的实现么

楼主:
我只知道Fn+Fx会生成一个Scancode,但是如果ScanCode在不同键盘下是同定义的,如何才能知道按下Fn+Fx是发送了哪个ScanCode?
环境:XP Sp2/Vista Sp1 English ,Visual Studio 2008
机器:Thinkpad
备注:查过很多资料,用Hook 的方式是抓不到Message(比如安装c++ Spy) 的,一般都安装有一个HotKey driver在处理这些hotkey.如何我才能知道发送的哪个ScanCode,或者说Hotkey 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
这个键值好像是不公开的,各家做笔记本的都不相同,也只有笔记本上才有用。

网友:
这个是做键盘固件的时候设计的,有固件判断并处理,然后返回出来的MakeCode就不一样了。

网友:
至于你说发送的scancode,用Hook是实现不了了,需要写键盘过滤驱动。微软的DDK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增加调试输出打印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