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下如何安装驱动

楼主:
有个触摸屏装的WINCE 6.0,想增加一个串口,使用了USB转串口的转换器,但是驱动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转换器的驱动只有一个DLL文件和一个INF文件,请问如何安装?

网友:
向PC上装USB转串口的驱动吗?~~??

网友A:
引用楼主 ling3wei 的回复:
有个触摸屏装的WINCE 6.0,想增加一个串口,使用了USB转串口的转换器,但是驱动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转换器的驱动只有一个DLL文件和一个INF文件,请问如何安装?

难道我没问明白吗,往wince 6.0装哦

网友:
如果是向wince6.0装驱动的话,可以尝试这样做,把DLL放在release目录下,加入修改bib和reg文件,make一下。不知道那个inf里面写的什么?
你怎么开了两个帖子~~~~分太多了没地方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ling3wei 的回复:
有个触摸屏装的WINCE 6.0,想增加一个串口,使用了USB转串口的转换器,但是驱动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转换器的驱动只有一个DLL文件和一个INF文件,请问如何安装?

难道我没问明白吗,往wince 6.0装哦
  我不写程序不定制系统,怎么加入到release目录啊?

网友:
可以用CAB安装。还可以用注册表编辑器修改一下CE的注册表,把需要的注册表信息加载进去。然后把DLL拷贝到windows目录下面,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