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RTX下串口的问题

楼主:
ucb.istHandle = RtAttachInterruptVector (
                                   NULL,           // security attributes (default)
                        0,              // stack size (default)
                        DeviceISR,                // pointer to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SR).
                         (void *) &pContext,                        // context argument
                           IST_PRIORITY,        // thread priority for the handler routine
                        Isa,                        // interface type
                        0,                                // bus number
                           ucb.irq,                // interrupt level
                         ucb.intVector        // interrupt vector                                                                 );
其中的DeviceISR定义如下
INTERRUPT_DISPOSITION RTFCNDCL DeviceISR (PVOID pContext);
ucb.irq 为0x4,也就是COM1的irq
ucb.intVector为0x0c,
执行完以后ucb.istHandle总是NULL,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A:
RtAttachInterruptVector()不是标准的API函数吧,在MSDN上查找不到

网友:
好像可以用GetLastError()来得到错误的信息,LZ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AttachInterruptVector()不是标准的API函数吧,在MSDN上查找不到

这个函数是RTX提供的API函数,GetLastError返回的是0x45f,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