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ip

楼主:
我用的evc里带的那个wince模拟器,我想得到wince模拟器的ip。用了下面的程序,只显示了name但不能显示ip怎么回事啊。
void CCxView::OnDraw(CDC* pDC)
{
        CCxDoc* pDoc = GetDocument();
        ASSERT_VALID(pDoc);
        char name[256];
        gethostname(name,50);
        CString strName;
        strName = name;
    pDC->DrawText(strName,CRect(10,30,200,50),DT_LEFT);
        CString sIp;
        HOSTENT* host=::gethostbyname((char*)strName.GetBuffer(strName.GetLength()));
        PBYTE addrList =(PBYTE)host->h_addr_list[0];
        sIp.Format(_T("%d.%d"),addrList[0],addrList[1],
                addrList[2],addrList[3]);
        pDC->DrawText(sIp,CRect(10,30,100,50),DT_LEFT);
}

网友:
也可以给我说下怎么操作可以查看ip,先看看这个模拟器有没有ip

网友:
模拟器好像是没有IP的

网友:
哦,模拟器和虚拟机不是一回事?

网友:
gethostbyname 是传入 char 为ANSI
EVC  的 CString 为UNICODE,先转换下。

网友:
现在明白了,并不是模拟器没有ip,而是我的模拟器还不能上网,当然就没有ip了,模拟器就是ip,
http://dev.firnow.com/course/3_program/vc/vc_js/200889/135262.html这个例子就是证明,我的模拟器没有这个例子里的网线三角图标,可能是他的是虚拟机,我的是模拟器吧,可能这是两个感念。

网友:
模拟器通过PC上网 有几种方法,如果你是要和 PC进行通信的话,最好能按个虚拟网卡,Virtual Machine Network

网友:
哦,明白了。
那个转成UNICODE的方法网上写的太简单了,你给我说详细点吧,谢谢。

网友:
貌似还是不行,我用的是evc里卖你自带的那个模拟器,似乎这方面看到的都是用vs,不知道这和开发环境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d377280100c6c6.html
这个网址可以看出  evc自带的模拟器就不支持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