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有谁用uclinux进行过嵌入式开发,请帮下忙!

楼主(2009-12-29):
有谁用uclinux进行过嵌入式开发,请帮下忙!
我用的是ylp2440的开发板,其cpu是s3c2410,买的时候带来的是linux2.6.12的内核,以及arm-linux-gcc的交叉编译工具。现在我想让这个板子跑uclinux的系统,那样怎么弄?是不是把uclinux移植到板子上,然后找个交叉编译工具,在linux的虚拟机上编程?还是怎么弄,我比较犯晕。
linux
开发
虚拟机

网友A:
没用过。
uclinux用于目标处理器没有MMU的嵌入式系统,不支持动态加载内核驱动;
建议楼主还是移植linux吧; 在2440上移植uclinux,的确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B:
装个虚拟机进行linux的裁剪 然后进行编译 生成image 内核文件
PC和开发板进行串口配置 然后烧写Nboot image 文件系统
如果有现成的nboot image 文件系统 直接烧就可以的
没有的话 要通过linux内核进行编译 生成相应的文件, 在内核的目录下 make menuconfig 裁剪 make 生成

网友C:
大材小用没事,因为我目的是在后面的lpc1758上使用,但是目前开发板还没到,所以我想在2440上先模拟一下,只要我能够大概实现,那等lpc上也应该问题不大了。nx427说的是uclinux的使用方法?还是linux的使用方法?谢谢二位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