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8.0综合结果不一致问题

楼主(2009-12-04):
quartus 8.0综合结果不一致问题
采用quartus 8.0,每次综合结果可能不一致,综合显示速率可达到130MHz,实际确只有100M左右,请高手指教。
问题
左右

网友A:
在pll里面增加时钟的个数,应该可以解决资源问题

网友B:
友情帮定下。

网友C:
综合过程不能保证每次结果一致的,而且综合报告中的最高频率仅有参考价值,实际工作频率和布局布线关系非常大,而布局布线的起始位置是随机数产生的,尤其是资源占用比较多的设计,多次综合-布局布线的结果,之间的差距非常很大,选一个关键路径都ok的结果就拿去用吧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