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容问题

楼主:
今天我买了两个晶振电容:两个都是50V  10uf(微发)的,这两个是否合适做12M的晶振电容?
我怎么看到书上写的适合用20pf的电容?
另外请问电容上显示的50V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你选的电容大概是电解电容,不合适,电容值太大,而且电解电容不能用在这里。
50V是指它的耐压为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电容大概是电解电容,不合适,电容值太大,而且电解电容不能用在这里。
50V是指它的耐压为50V

那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电容?电容值是多少才合适呢?

网友:
晶振分有源和无源晶振,有源晶振要接电源,直接输出。无源晶振要配振荡器及振荡电容。大小看用什么振荡器,如果是8051则手册上有说明,约1pf。

网友:
一般为20pf--40pf,典型值是30pf。

网友:
一般为20pf--40pf,典型值是30pf。对

网友:
陶瓷晶振一般用20pf的,硅半导体晶振一般用30pf的,现在一般都是硅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为20pf--40pf,典型值是30pf。
一般的书上都是27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