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伟福与mcu\cpld上的2051单片机通信仿真为什么一直是通信错误呢?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现在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用伟福与2051单片机进行仿真时,将串口接在伟福的串口上,并且用了一个40针转20针的转换器,因2051只有20个引脚,还去电子市场去配了一个,但是当我插好线之后,打开伟福后,开始仿真器设置时确一直跳出:   “通信错误,请检查电源、通信电缆、端口设置” 的字样,为此查了串口,转接器还有2051的VCC和接地,都是正常的,后又将伟福连在AT89C52上,由于没用40针转20针的转接器,却能正常进行仿真,想请教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接通就不能软件下载仿真急死人了,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帮小弟想想办法,跪求啊~~~~~~

网友:
最好用伟福带有20针的仿真头,如pod8x5xp头就有p2051的转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