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扩容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关于flash扩容的问题
现在着手一个项目设计,遇到个flash扩容的问题:
要求8M BYTE的flash,可扩容到16M BYTE,cpu的bootcs只能寻址4M的地址空间,那我现在只能先在bootcs这里布个4M的flash,然后在另一个片选去布还缺的容量的地址了吧?选个能兼容4M,16M的flash封装,这样就可以了吗?
暂时只有上面这些想法,各位帮我参考一下。cpu的datasheet还在看,看完datasheet再来修正不当的。
FLASH
问题

网友A:
一个CS只能寻址4MB,那就需要用4个CS了。每个CS针对一个flash。要放4片flash才行,除非你的一片flash有多个地址选择脚。

网友B:
我看了下datasheet,是这样。
作为启动BOOTCSn,只能寻址4MB,固定的,Base address从0xFFC00000开始,还有三个CSn【2..0】,它们作为异步设备的片选,可以最大支持到64M BYTE.它内核就是个ARM9。这样我先用sst39vf320(4MBYTE)作为启动片,再外加一个intel E28F128J3(16MBYTE)作为外扩flash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