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get server启动出错,求救啊

楼主(2008-04-16):
target server启动出错,求救啊
我能通过网口下载vxworks了,但是启动target server出错
Checking License ...OK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succeeded.
Attaching C++ interface... succeeded.
Attaching elf OMF reader for PPC CPU family... succeeded.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Procedure unavailable
Error: Cannot get target toolname (gopher Error)
interface
family
server
target

网友A:
vxworks配置里的WDB Connection采用的什么连接方式?

网友B: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C(2009-04-23):
增加WDB gopher组件

网友D(2009-11-25):
Error: Cannot get target toolname (gopher Error) \
这个错误在vxworks 镜象中增加gopher 组件可以解决.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Procedure unavailable
这个错误也一直捆饶我,没有解决,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