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量电路开发

楼主(2008-11-16):
称量电路开发
1\采用指定称量传感器(即量程为0.1~0.5Kg,信号:0.5mv/v,类型单点悬臂式铝合金传感器);
2\采用5位7段LED数码管显示,显示精度为0.01g;
3\带3组设定值(即下下限\下限\上限,可在量程范围内任意设定),并对应有三个中间继电器输出(当达到设定值时对应的中间继电器闭合输出);
4\带有1组显示清零端子;

网友A:
硬件可选51内核IC如STC51C52,有看门狗的
LED显示按钮IC可选HD7279 SPI接口
AD转换选12位精度TLC2543 SPI接口
继电器输出接口IC ULN2003
传感器信号调理IC AD623 专用仪表放大
软件:
按你要求编制即可,中间加上数字滤波,时间控制用T0或T1定时器.....

网友B:
LS哈。。。
12位AD不够哈
0。01克才是500克的50000分之一
也就是说,怎么也得至少16位的AD
如果除去各个差异
选用18位AD都算是少的了
呵呵
其它的基本上是放大电路还有软件上的问题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