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启动后进入一般用户,无法进入root,改怎么办?

楼主(2008-03-27):
开发板启动后进入一般用户,无法进入root,改怎么办?
请教:我的开发板能正常启动,但是启动后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普通用户panws,不知道怎么能到
root用户,su,useradd命令都不能用,我试了好久,问题解决了,是从别人那里拷贝了一个inetd文件,
覆盖了开发板上的/etc/sbin/inetd文件,开发板启动后自动是root用户,但是insmod我的驱动确无法加
载,说内核是旧的,请问有什么办法,不用拷贝别人的inetd文件,就能让板子启动进入root用户。
问题
开发
用户

网友A:
找买板的重新烧image

网友B:
比较下两个inetd文件的区别。。。

网友C:
比较下两个/etc/inetd.conf的区别
编辑“inetd.conf”文件(vi /etc/inetd.conf),禁止不需要的服务,如: login
用加上注释的方法(在一行的开头加上#号)
#login stream tcp nowait root /usr/sbin/tcpd in.rlogind

网友D:
inetd,(超级服务器),就是监视一些网络请求的守护进程,其根据网络请求来调用相应的服务进程来处理连接请求
如果你需要telnet,编辑“inetd.conf”文件(前面不加#)
telnet stream tcp nowait root /usr/sbin/tcpd in.telnetd

网友:
不知道你开发板上是什么linux,
周末在家里的老破电脑上装了个Redhat9,把串口也配置成输出终端,
串口和telnet默认都是不允许root登陆的,不过可以su成超级用户,
那台计算机上目前只接了网口和电源,没事儿上去瞎配瞎玩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