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打开(创建)工程后程序未响应,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用EVC创建一个hello world 的应用程序或打开一个workspace后  会停留在loading class information上 不动了 就发现CPU使用率100%,然后在任务管理器中就发现 evc没有响应。
请问大哥大姐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安装有什么问题,重装一下吧。

网友:
是啊,LZ说说是如何安装的?都安装了什么?

网友:
我重装了好几遍 ,是不是必须重装系统才行啊,那就郁闷了

抑或是卸载的时候,注册表文件还在里面?

先谢了

网友:
LZ说说安装了些什么?
如果安装的?

网友:
lz应该是安装的问题,是不是安装顺序出了问题。

你应该说明细节。

你的pc的平台
安装和ce有关sdk和ide的顺序。

网友:
先谢谢各位。

我安装的是 wince5.0的,我重装过好几遍了,但是还没重装系统。以前装过wince4.2的。

我的安装文件有:(如下图)

我的安装步骤:
(1):

接着安装了如下几个文件夹中的三个:
(2):

(3):

(4):

(5):

多谢指点。

网友:
补充说明:
我第二步安装了SP4
第三步安装了platMan4
第四步安装了SDK500

我自己的电脑用的是AMD 的处理器
我安装软件的时候选了 ARM X 86 模拟器等好几款处理器,基本都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