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nelIoControl在ppc上得到结果是唯一的吗? 在别的系统和设备上有区别吗? 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唯一的?

楼主:
(KernelIoControl在ppc上得到结果是唯一的吗? 在别的系统和设备上有区别吗? 得到的结果是不是唯一的?

网友:
KernelIoControl 功能多了,后面带的那个IOCTL呀,还有kernelIOControl最后要调用OEMIOControl,这个是OAL层函数,是bsp中的代码,并不是微软的代码,肯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在Wince下获取设备ID(Device ID)并不困难,只要简单地调用KernelIoControl即可.

不过至于能否获得设备ID,并且获得的ID属于什么类型,则关系到驱动层的实现.
而设备ID的实现,在不同的平台有不同,比如在夏普的LH71404的开发板中,设备ID位于platform.c中。”

也就是说,调用KernelIoControl不一定能获得设备ID,可能得到的结果是0,因为这要看底层驱动是否做了这个支持。
而即使能获得设备ID,这个ID在同型号产品中一般都是一样的,比如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手机,同一个型号的PDA,读出来的,在这些同型号的机器中,都是一样的。可以以此分别是哪个型号,但是无法做到“唯一”。

要“唯一”,必须底层的某个芯片能有“全球唯一”的ID,然后驱动层将此“唯一”ID读出,和别的一些信息加在一起做运算,然后应用层再按协议规定读这个ID,可以得到“全球唯一的设备ID”。

而能做到有唯一ID的芯片,少之又少,因为做这个是要成本的。

网友:
DeviceIoControl函数了,能实现这个效果吗?

网友:
见2楼,必须底层硬件有唯一ID,并且驱动层读出该ID提交给应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