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映像的问题

楼主:
刚刚接触vxworks,向大家请教几个基础问题,不要见笑哈
1,bootable格式的映像文件包含那些内容?是不是包括了bsp,vxworks操作系统文件和自己编写的应用程序三部分,加电后自己可以运行到应用程序?
2.downloadable格式的映像文件是不是不包括vxworks系统文件?调试时有bootrom启动,然后下载vxworks操作系统程序到调试版,再运行应用程序?如果掉电后再运行是不是需要重新加载vxworks和应用程序?
还有用vxworks开发大概是什么步骤?bsp开发,编写应用程序,调试,还需要别的步骤吗?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恳求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1,包括了BSP和vxworks, 自己的编写的应用要看你是放在哪儿的了, 推荐自己的应用不要和系统放一起,另外建工程写应用
2,都正确
vxworks开发,bsp属于底层驱动, 应用程序属于高层
个人理解,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