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rf在WinCE ARMV4I下运行提示缺少component或相关libraries

楼主:
想要测Wi-Fi模块的带宽, 在网上Down了一个IPerf源代码,板子上用的是ARMV4I, 编译器选ARMV4I, Build后,把iperf.exe copy到板子上运行, 错误提示:"Cannot find 'IPERF' (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Make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网友:
我把编译出的iperflib.lib文件也copy到板子上, 也是同样的错误提示。

有没有做过类似测试的朋友们, 给点提示。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A:
iperflib.lib 是LZ自己编译的,针对ARM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erflib.lib 是LZ自己编译的,针对ARM的吗?

嗯, 是的。

我是先编译的iperflib.lib, 基于ARMV4I, 然后再编译iperf.exe

网友:
用Depends看一下引用了那些组件,这些组件在你系统里有没有,版本对不对

网友:
路过的朋友们, 帮我一下, 出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 会有那几种可能性, 然后我再一一排查。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1.看系统是否包含了应用所用到的组件
2.应用调用的DLL是否放在正确的位置,一般是在\Windows 目录中,不是应用所在的目录哦!

网友:
用Depends看了一下iperf.exe, 主要用到了三个dll, 分别是:

winsock.dll
coredll.dll
mfcce400.dll

我把上面那三个文件,连同iperf.exe, iperflib.lib copy到板子上, 这次的提示是: iperf.exe不是有效的ce文件。

我在编译iperf时的linker的Project Options设置如下:
/nologo /base:"0x00010000" /stack:0x10000,0x1000 /entry:"wWinMainCRTStartup" /incremental:no /pdb:"ARMV4IRel/iperf.pdb" /nodefaultlib:"$(CENoDefaultLib)" /out:"ARMV4IRel/iperf.exe" /subsystem:$(CESubsystem) /MACHINE:THUMB

那里不对劲呢, 咋就不对劲呢?

网友:
路过的, 帮你顶一下

网友:
LZ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编译时选的平台有问题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分析了一下, 是mfc库的问题:

1. 用evc Build好iperf.exe后, copy到板子上, Run 提示::"Cannot find 'IPERF' (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Make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

2. 把这三个库:winsock.dll coredll.dll mfcce400.dll copy到板子上, 运行iperf.exe后, 系统提示:iperf.exe not valid ce application.

3. 修改Evc project settings-->General-->Microsoft Foundation Classes: 选项为: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
   Rebuild程序, 完了以后在板子上正常运行。

结论: 板子上没有MFC的库,copy winsock.dll coredll.dll mfcce400.dll这三个库到板子上后, 可能与板子的一些关联库不匹配, 所以才提示valid ce application. 然后Use MFC in a static Library, 会把相关的东东编译在exe上, 所以不会有上述提示。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欢迎讨论)

网友:
最近再找iperf 在wince上的源码,能否共享一下。
我的邮箱tedyu@wdi-ks.com.c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