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横纹的困惑

楼主:
产品用WINCE 6的bsp镜像。在镜像启动进入 windows画面之后,屏幕会出现从上往下滚动的屏幕长、1厘米宽的白色横纹(前提是开发板用USB供电5V,没有接外接电源和电池)。如果加上外接4V的电源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LCD屏用的是:奇信电子,LW500AC9601. 800x480

相同的板子如果烧别的项目组的wince 5的镜像就没有上述横纹。请问:这个现象可能的问题是什么?硬件和驱动都请给小弟一点提示!谢谢啦!

网友:
BSP是自己定制的?还是开发板提供商弄的?有可能液晶控制器的那几个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开发板是自己画的,BSP从cpu芯片供应商那里拿过来改的,你说的液晶控制器的“那几个参数”指哪几个参数阿?

网友:
        s2440LCD->rLCDCON1   =  (10           <<  8) |   /* VCLK = HCLK / ((CLKVAL + 1) * 2) -> About 7 Mhz  */
                                                        (MVAL_USED   <<  7) |   /* 0 : Each Frame                                   */
                                                        (3           <<  5) |   /* TFT LCD Pannel                                   */
                                                        (12          <<  1) |   /* 16bpp Mode                                       */
                                                        (0           <<  0) ;   /* Disable LCD Output                               */

        s2440LCD->rLCDCON2   =  (VBPD        << 24) |   /* VBPD          :   1                              */
                                                        (LINEVAL_TFT << 14) |   /* Virtical Size : 320 - 1                          */
                                                        (VFPD        <<  6) |   /* VFPD          :   2                              */
                                                        (VSPW        <<  0) ;   /* VSPW          :   1                              */

        s2440LCD->rLCDCON3   =  (HBPD        << 19) |   /* HBPD          :   6                              */
                                                        (HOZVAL_TFT  <<  8) |   /* HOZVAL_TFT    : 240 - 1                          */
                                                        (HFPD        <<  0) ;   /* HFPD          :   2                              */

  16.         s2440LCD->rLCDCON4   =  (MVAL        <<  8) |   /* MVAL          :  13                              */
  17.                                                         (HSPW        <<  0) ;   /* HSPW          :   4                              */

        s2440LCD->rLCDCON5   =  (0           << 12) |   /* BPP24BL       : LSB valid                        */
                                                        (1           << 11) |   /* FRM565 MODE   : 5:6:5 Format                     */
                                                        (0           << 10) |   /* INVVCLK       : VCLK Falling Edge                */
                                                        (0           <<  9) |   /* INVVLINE      : Inverted Polarity                */
                                                        (0           <<  8) |   /* INVVFRAME     : Inverted Polarity                */
                                                        (0           <<  7) |   /* INVVD         : Normal                           */
                                                        (0           <<  6) |   /* INVVDEN       : Normal                           */
                                                        (0           <<  5) |   /* INVPWREN      : Normal                           */
                                                        (0           <<  4) |   /* INVENDLINE    : Normal                           */
                                                        (0           <<  3) |   /* PWREN         : Disable PWREN                    */
                                                        (0           <<  2) |   /* ENLEND        : Disable LEND signal              */
                                                        (0           <<  1) |   /* BSWP          : Swap Disable                     */
                                                        (1           <<  0) ;   /* HWSWP         : Swap Enable                      */

自己弄的,要非常小心这些东西。

网友:
看看贞同步什么的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018@tom.com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