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和BSP有什么关系?

楼主:
大家好:
    小弟初学,对这个问题不解,不知道SDK和BSP有关系吗?我查了BSP和SDK的定义,也没搞明白。呵呵大家来说说

网友:
SDK在基于BSP生成的。

过程大概是:安装PB和相应的BSP,在BSP的基础之上建立工程,进行CE定制。
定制完成后,先要编译成功,然后才能生成SDK。

网友:
我感觉是两者针对的用户不同:
BSP:用户自己裁剪Wince系统时需要导入到PB开发工具中,如果用户不去更新系统应该就不需要它;
SDK:它是上面的生成系统镜像nk的副产品,是系统定制方供给板卡最终用户使用的软件包,用户使用它来开发应用程序等。

网友:
SDK用于应用程序开发,相当于api的合集,安装在evc上。

bsp包用于pb5.0定制系统,是板底支持包,生成系统后,可以通过pb5.0制作sdk,用于evc开发应用。

evc只有安装了sdk才可用。

网友:
不只是api的合集,还有其他的。总之用于应用

网友:
一般会用相应的BSP生成的SDK来开发应用程序, 再把应用程序在这个BSP生成的WINCE系统下运行!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19847277 的帖子:
大家好:
    小弟初学,对这个问题不解,不知道SDK和BSP有关系吗?我查了BSP和SDK的定义,也没搞明白。呵呵大家来说说

当然有了:
SDK是选定BSP编译一个工程,生出可用NK之后,使用向导生成的。

说白了,SDK是把硬件平台的驱动信息打包,然后安装到EVC,才能进行应用程序开发。

---------貌似VS2008/2008用c#开发是不用安装SDK的,因为c#的程序支持多平台运行。

网友:
严格的说没有关系。

BSP是定制系统用的,主要是描述了硬件的一些特性。

SDK做过开发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它是用来做应用程序开发的。

网友A:
呵呵,还是大家说的直接,看了半天网页也没搞明白。

那么,我想问一下在EVC上运行程序时,总是提示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ong.  please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有提示
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failed.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要重新安装什么呢?X86的SDK吗?

网友:
EVC请安装SP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是大家说的直接,看了半天网页也没搞明白。

那么,我想问一下在EVC上运行程序时,总是提示One or more files from the Emulator for Windows CE installation is missong.  please reinstall Emulator for Windows CE.有提示
the platform manager serverfailed.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要重新安装什么呢?X86的SDK吗?

建议你要想仿真就别用EVC这个古董。我几个月前做毕业设计领教过他的蹩脚了。

网友:
呵呵
那用Studio2005?说实话,c++我不会,只是一知半解,想快点学会,难啊。现在遇到一个项目,需要一个CE下的应用程序,能操作数据库,之前我搞过PC下的VB,现在要转到CE下的C++开发,有点晕......

网友:
其实以前的应用程序可以用VB写,不过MS现在一定不支持EVB了,看你的CE是那那个版本的,低的你用EVB,高的就用VS2005,2008使用C#,好象没见人用VB。NET写的应用程序,你可以时下哈哈

网友:
bsp borad support package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