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08-09-19):
MCU的SPI通信问题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校生,我在学习单片机,我现在想用STC89C52单片机采集数据,但是要采集的器件以SPI口输出的设备。根据它的时序图SPI工作在模式3(相性根极性都为1),我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采集到数据,就是希望 单片机首先根设备交换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STC89C52单片机没有SPI口,需要模拟我希望用P1.0-P1.3口模拟sck,mosi,miso,ss.四个信号,但是具体编成 我弄了好几天还是采集不出来数据,希望高手能帮帮我~小弟先谢谢了!
数据

网友A:
IO 是可以模拟SPI的
网上的代码很多的
自己搜索下

网友B:
这个时序也不难,而且网上一大堆

网友C:
SPI摸拟过程(主模式)
先依据高位优先还是低们优先取位置于MOSI上
模拟一个脉冲,这样就有两个边沿(注意脉冲宽度,不能过长,或过短)
把MISO上的数据取回放好
重复以上过程8次
这就是一个字节。。。

网友(2008-10-26):
ss是什么东东

网友D:
ss负责把数据打进打出

网友E:
SS有时还作为:指令/数据区分
呵呵
具体片子了

网友F:
ss就是术士啊

网友G:
换一块单片机,AVR,PIC MSP430都有SPI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