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信没有回应(MCU与Tuner)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MCU通过I2C控制Tuner的程序,但是,地址位写入以后,Tuner没有应答
我用的MCU是ATMega128(103兼容模式已经去除),Tuner中的控制芯片是TDA6651TT

因为论坛里有相关的一篇提问,我参考了一下,发现他所提出的问题,和朋友提示的重点,如:
IC地址为11000010(写地址),和我的地址是一样的,写入的时候,得不到ACK回应
同时AS端是开路,为了确保,我尝试了针对不同AS端的连接方式所确定的IC地址,但是结果依然不行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我用的Tuner是Sharp的2092
万分感谢!

网友:
双通道示波器抓波形,看时序匹配,很快能解决。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按照你说的,我已经检查了时序,是正确的
但是结果依然不行

怀疑会不会是Tuner坏了,如何能检查Tuner的完好性呢?

网友:
tuner是自己lay的板子还是用的公版飞线? 如果是lay的板子就要查电路图量电压信号了。
另外可以看下tuner的DS, 是不是你的I2C速度太快?

网友:
再检查一下电压符合不符合要求??

网友:
看波形,对时序。。。

网友:
不会只有一个Tuner吧?
详细确认资料,尤其是Tuner的IIC描述,是否真的是完整的IIC协议,还是只是“兼容”IIC协议?这两者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地址方面。
还有速率,有的外设能接受的IIC速率很低,而CPU的速率又很高,导致无法通讯。

网友:
我现在在弄 arm9 2410 弄到I2C总线,有些晕,有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详解或实例供在下参考一下。回复或发到邮箱里都可以,万分感谢!
Email:lgdwell@163.com
QQ:36529790

网友:
可能速率不匹配。

网友:
考虑一下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