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5上程序在wince5.0上编译出现的问题??急求

楼主:
我从wm5平台编译成功的程序,但是当平台改为standersdk500时出现“
MFC requires WINVER to be #defined to 0x0400 or greater”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这是输出的错误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v_w32.h(38)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MFC requires WINVER to be #defined to 0x0400 or greater

网友:
把WINVER按要求定义一下!

网友:
最好重建工程,将源代码复制过来

网友:
不行的,重新定义会引起更多的错误,今天重建了工程,从头再来,解决了。但是好像wm5和wce5.0很多资源不能共用,比如菜单栏等,还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是不能重用,你建立项目时如果同时选择mobile sdk和ce sdk,
会发现你有多个资源文件,对应不同的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