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c下使用SoundBase类录音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我在使用“norains”博主编写的SoundBase“类在evc下实现录音的时候,碰到了调试正常通过,但录音的时候不能录音,请各位不吝赐教,
下面是出现问题的详细情况: 为方便各位查看,"SoundBase"类的具体内容在这个网页里面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7/01/10/1479648.aspx,

我直接把“SoundBase”添加到我的工程中,“录音”,“停止”,"播放"我用的按键响应函数三个函数如下:

录音函数
void CLuyinDlg::OnBtnRecord()
{
//CSoundBase *pSoundPlayer;
pSoundPlayer->CSoundBase::GetInstance();
pSoundPlayer->Record(TEXT("Storage Card\first.wav"));
}

停止函数
void CLuyinDlg::OnBtnStop()
{
pSoundPlayer->StopRecording();
}

播放函数
void CLuyinDlg::OnBtnPlay()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pSoundPlayer->Play();
//pSoundPlayer->Play(TEXT("Storage Card\sd.wav"));
}

类的实例//CSoundBase *pSoundPlayer;放在录音函数里面提示错误,我就把类的实例定义成全局变量

调试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下载到目标板上时候,按“录音”,不能录音,在指定的存放文件夹里也没有生成"first.wav"录音文件

我仿真单步走,发现程序停在这个函数的
BOOL CSoundBase::Record(TCHAR *pszPath,const PWAVEFORMAT_SETTING pWaveFormat)
{
BOOL bResult = FALSE;
AfxMessageBox(_T("ok1"));
//m_szSavePath ="Storage Card\first.wav";
_tcscpy(m_szSavePath,pszPath);

AfxMessageBox(_T("ok2"));
SetRecordWaveFormat(pWaveFormat);
AfxMessageBox(_T("ok3"));
if (waveInOpen(&m_hWaveIn,WAVE_MAPPER,&m_WaveFormatEx,(DWORD)WaveInProc,NULL,CALLBACK_FUNCTION) != MMSYSERR_NOERROR )
{
AfxMessageBox(_T("bad"));
goto END;
}
AfxMessageBox(_T("okk"));
m_pBuffer1=(PBYTE)malloc(INP_BUFFER_SIZE);
m_pBuffer2=(PBYTE)malloc(INP_BUFFER_SIZE);
if(m_pBuffer1 == NULL || m_pBuffer2 == NULL)
{
goto END;
}
程序走到下面这句话走不下去了
_tcscpy(m_szSavePath,pszPath);

我的开发环境是evcsp4,目标板是PXA270
程序能正常下载到目标板上,但是录音,播放这些实现不了

马伟力,tian_maer@163.com

网友:
m_szSavePath定义的什么类型?
_tcscpy(m_szSavePath,pszPath); 调试时,运行结果怎么样?就是说,pszPath的值正确赋到m_szSavePath了吗?

网友:
楼上的,谢谢,我是刚刚开始VC的学习,对数据类型不太熟悉,我把soundbase类的头文件和cpp文件贴出来,
麻烦帮我看看
SoundBase.cpp

/**//////////////////////////////////////////////////////////////////////
// SoundBase.cpp: implementation of the CSoundBase class.          //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oundBase.h"

//------------------------------------------------------------------------------
//Macro define
#define  INP_BUFFER_SIZE  16*1024 //The input buffer size

#define RIFF_FILE       mmioFOURCC('R','I','F','F')
#define RIFF_WAVE       mmioFOURCC('W','A','V','E')
#define RIFF_FORMAT     mmioFOURCC('f','m','t',' ')
#define RIFF_CHANNEL    mmioFOURCC('d','a','t','a')

//Default values
#define DEFAULT_CHANNEL  CHANNEL_SINGLE
#define DEFAULT_SAMPLES  SAMPLES_11025
#define DEFAULT_BITS  BITS_8

//------------------------------------------------------------------------------
//The struct

//FileHeader
typedef struct
{
   DWORD   dwRiff;     // Type of file header.
   DWORD   dwSize;     // Size of file header.
   DWORD   dwWave;     // Type of wave.
} RIFF_FILEHEADER, *PRIFF_FILEHEADER;

//ChunkHeader
typedef struct
{
   DWORD   dwCKID;        // Type Identification for current chunk header.
   DWORD   dwSize;        // Size of current chunk header.
} RIFF_CHUNKHEADER, *PRIFF_CHUNKHEADER;
//---------------------------------------------------------------------------------

//-------------------------------------------------------------------
//Static member initialize
CSoundBase *CSoundBase::m_pInstance = NULL; //If you don't initialize,the GetInstance() will link erro.

/**///////////////////////////////////////////////////////////////////////
// Construction/Destruction
/**///////////////////////////////////////////////////////////////////////

CSoundBase::CSoundBase()
{
memset(m_szSavePath,0,sizeof(m_szSavePath));
memset(&m_WaveFormatEx,0,sizeof(m_WaveFormatEx));
m_pBuffer1 = NULL;
m_pBuffer2 = NULL;
m_pWaveHdr1 = NULL;
m_pWaveHdr2 = NULL;
m_hWaveIn = NULL;
m_hSaveFile = NULL;
m_bRecording = FALSE;
m_dwDataLength = 0;

}

CSoundBase::~CSoundBase()
{

if(m_pWaveHdr1 != NULL)
{
  free(m_pWaveHdr1);
  m_pWaveHdr1 = NULL;
}

if(m_pWaveHdr2 != NULL)
{
  free(m_pWaveHdr2);
  m_pWaveHdr2 = NULL;
}

if(m_pBuffer1 != NULL)
{
  free(m_pBuffer1);
  m_pBuffer1 = NULL;
}

if(m_pBuffer2 != NULL)
{
  free(m_pBuffer2);
  m_pBuffer2 = NULL;
}

}

//----------------------------------------------------------------------
//Decription:
// Start to record.
//
//Parameter:
// pszPath: [in] The record path
//
//Retrun Values:
// TRUE: Succeed.
// FALSE: Failed.
//----------------------------------------------------------------------
BOOL CSoundBase::Record(TCHAR *pszPath,const PWAVEFORMAT_SETTING pWaveFormat)
{
        BOOL bResult = FALSE;
        AfxMessageBox(_T("ok1"));
        //m_szSavePath =_T("Storage Card\first.wav");
        _tcscpy(m_szSavePath,pszPath);

        AfxMessageBox(_T("ok2"));
        SetRecordWaveFormat(pWaveFormat);
        AfxMessageBox(_T("ok3"));
        if (waveInOpen(&m_hWaveIn,WAVE_MAPPER,&m_WaveFormatEx,(DWORD)WaveInProc,NULL,CALLBACK_FUNCTION) != MMSYSERR_NOERROR )
        {
                AfxMessageBox(_T("bad"));
                goto END;
        }
        AfxMessageBox(_T("okk"));
        m_pBuffer1=(PBYTE)malloc(INP_BUFFER_SIZE);
        m_pBuffer2=(PBYTE)malloc(INP_BUFFER_SIZE);
        if(m_pBuffer1 == NULL || m_pBuffer2 == NULL)
        {
                goto END;
        }

//allocate memory for wave header
m_pWaveHdr1=reinterpret_cast(malloc(sizeof(WAVEHDR)));
m_pWaveHdr2=reinterpret_cast(malloc(sizeof(WAVEHDR)));

if(m_pWaveHdr1 == NULL || m_pWaveHdr2 == NULL )
{
  goto END;
}

m_pWaveHdr1->lpData = (LPSTR)m_pBuffer1;
m_pWaveHdr1->dwBufferLength = INP_BUFFER_SIZE;
m_pWaveHdr1->dwBytesRecorded = 0;
m_pWaveHdr1->dwUser = 0;
m_pWaveHdr1->dwFlags = 0;
m_pWaveHdr1->dwLoops = 1;
m_pWaveHdr1->lpNext = NULL;
m_pWaveHdr1->reserved = 0;
waveInPrepareHeader(m_hWaveIn,m_pWaveHdr1,sizeof(WAVEHDR));

m_pWaveHdr2->lpData = (LPSTR)m_pBuffer2;
m_pWaveHdr2->dwBufferLength = INP_BUFFER_SIZE;
m_pWaveHdr2->dwBytesRecorded = 0;
m_pWaveHdr2->dwUser = 0;
m_pWaveHdr2->dwFlags = 0;
m_pWaveHdr2->dwLoops = 1;
m_pWaveHdr2->lpNext = NULL;
m_pWaveHdr2->reserved = 0;
waveInPrepareHeader(m_hWaveIn,m_pWaveHdr2,sizeof(WAVEHDR));

// Add the buffers
waveInAddBuffer (m_hWaveIn, m_pWaveHdr1, sizeof (WAVEHDR)) ;
waveInAddBuffer (m_hWaveIn, m_pWaveHdr2, sizeof (WAVEHDR)) ;

if (WriteWaveFileHeader(m_szSavePath,&m_WaveFormatEx,0,TRUE) == FALSE)
{

  goto END;
}

//norains: Open the existing wave file incording to add wave data
m_hSaveFile = CreateFile(m_szSavePath,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Save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         AfxMessageBox(_T("bad"));
  goto END;
    }
//Set the file pointer to the end.
SetFilePointer(m_hSaveFile,0,NULL,FILE_END);
        //AfxMessageBox(_T("ok"));
//Begin recording
waveInStart (m_hWaveIn) ;

bResult = TRUE;
END:
if(bResult == FALSE)
{
  if(m_pWaveHdr1 != NULL)
  {
   free(m_pWaveHdr1);
   m_pWaveHdr1 = NULL;
  }

  if(m_pWaveHdr2 != NULL)
  {
   free(m_pWaveHdr2);
   m_pWaveHdr2 = NULL;
  }

  if(m_pBuffer1 != NULL)
  {
   free(m_pBuffer1);
   m_pBuffer1 = NULL;
  }

  if(m_pBuffer2 != NULL)
  {
   free(m_pBuffer2);
   m_pBuffer2 = NULL;
  }

  if(m_hWaveIn != NULL)
  {
   //Stop recording, close the device
   waveInReset(m_hWaveIn);
   waveInClose(m_hWaveIn);
   m_hWaveIn = NULL;
  }
}
return bResult;
}

//----------------------------------------------------------------------
//Decription:
// Stop recording and playing
//
//Parameter:
// NULL
//
//Retrun Values:
// NULL
//----------------------------------------------------------------------
void CSoundBase::StopAll()
{
StopRecording();
StopPlaying();
}

//----------------------------------------------------------------------
//Decription:
// Stop playing
//
//Parameter:
// NULL
//
//Retrun Values:
// NULL
//----------------------------------------------------------------------
void CSoundBase::StopPlaying()
{
sndPlaySound(NULL,SND_ASYNC);
}

//----------------------------------------------------------------------
//Decription:
// Stop recording
//
//Parameter:
// NULL
//
//Retrun Values:
// NULL
//----------------------------------------------------------------------
void CSoundBase::StopRecording()
{
if(m_bRecording == FALSE)
{
  return;
}

m_bRecording = FALSE;
waveInReset(m_hWaveIn);
waveInClose(m_hWaveIn);

//Please don't call waveInUnprepareHeader() in the WIM_CLOSE,
//or it will work badly !
waveInUnprepareHeader (m_hWaveIn, m_pWaveHdr1, sizeof (WAVEHDR)) ;
waveInUnprepareHeader (m_hWaveIn, m_pWaveHdr2, sizeof (WAVEHDR)) ;

if(m_pWaveHdr1 != NULL)
{
  free(m_pWaveHdr1);
  m_pWaveHdr1 = NULL;
}

if(m_pWaveHdr2 != NULL)
{
  free(m_pWaveHdr2);
  m_pWaveHdr2 = NULL;
}

if(m_pBuffer1 != NULL)
{
  free(m_pBuffer1);
  m_pBuffer1 = NULL;
}

if(m_pBuffer2 != NULL)
{
  free(m_pBuffer2);
  m_pBuffer2 = NULL;
}

}

网友:
续,这一段还是soundbase.cpp的定义

//----------------------------------------------------------------------
//Decription:
// Start to play.
//
//Parameter:
// pszPath: [in] The playing path
//
//Retrun Values:
// TRUE: Succeed.
// FALSE: Failed.
//----------------------------------------------------------------------
BOOL CSoundBase::Play(const TCHAR *pszPath)
{
TCHAR szPath[MAX_SAVEPATH_LENGTH] = {0};
if(pszPath != NULL)
{
  _tcscpy(szPath,pszPath);
}
else
{
  _tcscpy(szPath,m_szSavePath);
}

if(sndPlaySound(szPath,SND_ASYNC) == FALSE)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Decription:
// Set the wave format for recording.
//
//Parameter:
// pWaveFormat: [in] The wave format to set.
//
//Retrun Values:
// TRUE: Succeed.
// FALSE: Failed.
//----------------------------------------------------------------------
void CSoundBase::SetRecordWaveFormat(const PWAVEFORMAT_SETTING pWaveFormat)
{
WAVEFORMAT_SETTING waveFormatSetting;
if(pWaveFormat == NULL)
{
  waveFormatSetting.channel = DEFAULT_CHANNEL;
  waveFormatSetting.samples = DEFAULT_SAMPLES;
  waveFormatSetting.bits =  DEFAULT_BITS;
}
else
{
  waveFormatSetting = *pWaveFormat;
}

m_WaveFormatEx.wFormatTag=WAVE_FORMAT_PCM;
m_WaveFormatEx.cbSize=0; //When the wFormatTag is PCM, the parameter is abort.

switch(waveFormatSetting.channel)
{
  case CHANNEL_SINGLE:
   m_WaveFormatEx.nChannels = 1;
   break;
  case CHANNEL_DOUBLE:
   m_WaveFormatEx.nChannels = 2;
   break;
}

switch(waveFormatSetting.samples)
{
  case SAMPLES_11025:
   m_WaveFormatEx.nSamplesPerSec = 11025;
   break;
  case SAMPLES_22050:
   m_WaveFormatEx.nSamplesPerSec = 22050;
   break;
  case SAMPLES_44100:
   m_WaveFormatEx.nSamplesPerSec = 44100;
   break;
}

switch(waveFormatSetting.bits)
{
  case BITS_8:
   m_WaveFormatEx.wBitsPerSample = 8;
   break;
  case BITS_16:
   m_WaveFormatEx.wBitsPerSample = 16;
   break;
}

m_WaveFormatEx.nBlockAlign=m_WaveFormatEx.nChannels * m_WaveFormatEx.wBitsPerSample / 8;
m_WaveFormatEx.nAvgBytesPerSec=m_WaveFormatEx.nBlockAlign * m_WaveFormatEx.nSamplesPerSec;

}

//----------------------------------------------------------------------
//Decription:
// Get instance
//
//Parameter:
// Null
//
//Retrun Values:
// The pointer to object
//----------------------------------------------------------------------
CSoundBase* CSoundBase::GetInstance()
{
if(m_pInstance == NULL)
{
  m_pInstance = new CSoundBase;
}
return m_pInstance;
}

//----------------------------------------------------------------------
//Decription:
// WaveIn Process
//
//Parameter:
// hwi: [in] Handle to the waveform-audio device associated with the callback function
// uMsg: [in] Waveform-audio input message. It can be one of the messages shown :WIM_CLOSE,WIM_DATA,WIM_OPEN
// dwInstance: [in] User instance data specified with waveInOpen.
// dwParam1: [in] Message parameter.
// dwParam2: [in] Message parameter.
//
//Retrun Values:
// DWORD type.
//----------------------------------------------------------------------
void CALLBACK CSoundBase::WaveInProc(HWAVEIN hWi, UINT uMsg, DWORD dwInstance, DWORD dwParam1, DWORD dwParam2)
{
switch(uMsg)
{
  case WIM_CLOSE:
   m_pInstance->OnWIM_CLOSE(dwParam1,dwParam2);
   break;
  case WIM_DATA:
   m_pInstance->OnWIM_DATA(dwParam1,dwParam2);
   break;
  case WIM_OPEN:
   m_pInstance->OnWIM_OPEN(dwParam1,dwParam2);
   break;
}

}

网友:
续,仍然还是soundbase.cpp的定义

//----------------------------------------------------------------------
//Decription:
// Write the wave file header.
//
//Parameter:
// pszFilename: [in] The path to save
// pWFX: [in] The information to write
// dwBufferSize: [in] The size of wave buffer
// bCover: [in] Cover writing or not
//
//Retrun Values:
// TRUE: Succeed.
// FASLE: Failed.
//----------------------------------------------------------------------
BOOL CSoundBase::WriteWaveFileHeader(TCHAR *pszFilename, const PWAVEFORMATEX pWFX, DWORD dwBufferSize, BOOL bCover)
{

RIFF_FILEHEADER FileHeader;
RIFF_CHUNKHEADER WaveHeader;
RIFF_CHUNKHEADER DataHeader;
DWORD dwBytesWritten;
HANDLE fh;
BOOL bResult = FALSE;

// Fill in the file, wave and data headers
WaveHeader.dwCKID = RIFF_FORMAT;
WaveHeader.dwSize = sizeof(WAVEFORMATEX) + pWFX->cbSize;

// the DataHeader chunk contains the audio data
DataHeader.dwCKID = RIFF_CHANNEL;
DataHeader.dwSize = dwBufferSize;

// The FileHeader
FileHeader.dwRiff = RIFF_FILE;
FileHeader.dwSize = sizeof(WaveHeader) + WaveHeader.dwSize + sizeof(DataHeader) + DataHeader.dwSize;
FileHeader.dwWave = RIFF_WAVE;

    // Open wave file
if(bCover==TRUE)
{
  //If the file existed , cover writng
  fh = CreateFile(pszFilename,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NULL, CREATE_ALWAYS, 0, NULL);
    }
else
{
  //Open the file existed
  fh = CreateFile(pszFilename,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Move the pointer to the begin
  SetFilePointer(fh,0,NULL,FILE_BEGIN);
}
if( fh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DEBUGMSG(1, (TEXT("Error opening %s. Error code = 0x%08x "), pszFilename, GetLastError()));
    goto ERROR_EXIT;
    }

    // write the riff file
    if (! WriteFile(fh, &FileHeader, sizeof(FileHeader), &dwBytesWritten, NULL)) {
        DEBUGMSG(1, (TEXT("Error writing file header ")));
  goto ERROR_EXIT;
    }

    // write the wave header
    if (! WriteFile(fh, &WaveHeader, sizeof(WaveHeader), &dwBytesWritten, NULL)) {
        DEBUGMSG(1, (TEXT("Error writing wave header ")));
  goto ERROR_EXIT;
    }

    // write the wave format
    if (! WriteFile(fh, pWFX, WaveHeader.dwSize, &dwBytesWritten, NULL)) {
        DEBUGMSG(1, (TEXT("Error writing wave format ")));
  goto ERROR_EXIT;
    }

    // write the data header
    if (! WriteFile(fh, &DataHeader, sizeof(DataHeader), &dwBytesWritten, NULL)) {
        DEBUGMSG(1, (TEXT("Error writing PCM data header ")));
  goto ERROR_EXIT;
    }
    // Success
    bResult = TRUE;

ERROR_EXIT:
if(fh != INVALID_HANDLE_VALUE)
{
  CloseHandle(fh);
    }
return bResult;
}

//----------------------------------------------------------------------
//Decription:
// On WIM_CLOSE
//------------------------------------------------------------------------
void CSoundBase::OnWIM_CLOSE(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f(m_hSaveFile != NULL)
{
  CloseHandle(m_hSaveFile);
  m_hSaveFile = NULL;
}
if (0 != m_dwDataLength)
{
  //Write the data length to the file.
  WriteWaveFileHeader(m_szSavePath,&m_WaveFormatEx,m_dwDataLength,FALSE);
}

}

//----------------------------------------------------------------------
//Decription:
// On WIM_DATA
//------------------------------------------------------------------------
void CSoundBase::OnWIM_DATA(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DWORD dwBytesRecorded = ((PWAVEHDR)wParam)->dwBytesRecorded;

PBYTE pSaveBuffer;
//allocate memory for save buffer
pSaveBuffer = reinterpret_cast(malloc(dwBytesRecorded));
if(pSaveBuffer == NULL)
{
  waveInClose (m_hWaveIn) ;
  return;
}

//Copy the data to the save buffer.
CopyMemory (pSaveBuffer, ((PWAVEHDR)wParam)->lpData, dwBytesRecorded) ;

//Write the memory data to the file
DWORD dwBytesWritten;
if(WriteFile(m_hSaveFile, pSaveBuffer, dwBytesRecorded, &dwBytesWritten, NULL) != TRUE)
{
  if(m_bRecording == TRUE)
  {
   waveInClose (m_hWaveIn) ;
  }
}

m_dwDataLength += dwBytesWritten ;

free(pSaveBuffer);

//If m_bRecording is FALSE, it may call the function waveInReset().So don't add buffer.
if(m_bRecording == TRUE)
{
  // Send out a new buffer.The new buffer is the original full buffer, used again.
  waveInAddBuffer (m_hWaveIn, (PWAVEHDR) wParam, sizeof (WAVEHDR)) ;
}
}

//----------------------------------------------------------------------
//Decription:
// On WIM_OPEN
//------------------------------------------------------------------------
void CSoundBase::OnWIM_OPEN(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m_bRecording = TRUE;
m_dwDataLength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