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写注册表乱码

楼主:
int MAX_SIZE = 256;
        HKEY  hKey1;
        wchar_t *key1Value = L"abc";//这里写成中文结果也相同
        char *key1buf = new char[MAX_SIZE];

        memset(key1buf,0,MAX_SIZE);

        int size = 0;//得到转换的字节数是3
        size  = wcstombs(key1buf,key1Value,MAX_SIZE);
        key1buf[size] = '\0';

        DWORD keyReturn;
        long hResult = 0;
        hResult = RegCreateKeyEx(HKEY_CLASSES_ROOT,TEXT("mypro"),0,TEXT("REG_NONE"),REG_OPTION_NON_VOLATILE,0,NULL,        &hKey1,&keyReturn);
        if(hResult == ERROR_SUCCESS )
        {
                hResult = RegSetValueEx(hKey1,TEXT("Default"),0,REG_SZ,(byte *)key1buf, strlen(key1buf)+1);
                if(hResult == ERROR_SUCCESS)
                {
                        MessageBox(NULL,TEXT("mypro Created Successfully"),TEXT("Message"),MB_OK);
                }
        }
        RegCloseKey(hKey1);
         delete[] key1buf;

       以上是完整的代码,编译正常通过,但是在实际执行之后,比如写入123,得到的结果就是1和2被解释成了乱码,3还在,检查了很久也没想通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宽字符转换到字节,大小不是应该增大的吗,为什么还是和原来的大小相同,麻烦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没有朋友遇到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这里不需要将 UNICODE 编码转换为 多字节 编码。

关键处如下:

wchar_t * key1Value = L"abc";

RegSetValueEx(hKey1,TEXT("Default"),0,REG_SZ,(BYTE*)key1Value, (_tcslen(key1Value))*2 );

说明:

因为 RegSetValueEx 写入数据是按【字节】写入的,所以需要(BYTE*)强制转换指针;

_tcslen 函数用来计算字符串中的字符数;

因为使用了 UNICODE 编码,所以【字节数=字符数×2】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恩,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还以为我对宽字符和字符的理解出现了问题,原来这里只是需要这个指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