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进程主窗口句柄显示的

楼主:
在LIST CONTROL控件中显示进程主窗口的句柄,我用pListCtrl->SetItemText(i,3,(LPCTSTR)processList.tlist.hwnd);在第三个参数用(LPCTSTR)把(HWND)类型转化了,在我的手机上运行结果是窗口句柄是乱码

网友:
格式不对..不能直接转化
应该
CString str;
str.Format(_T("%x"), processList.tlist.hwnd);
pListCtrl->SetItemText(i,3,str);

网友:
CE下是要注意字符串的处理,因为CE使用的是Unicode

网友A:
才刚开始学WINCE,谢谢以上的朋友,问题解决了,原来把字符串转化就行了,非常感谢,因为这是第一次发贴,这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刚开始学WINCE,谢谢以上的朋友,问题解决了,原来把字符串转化就行了,非常感谢,因为这是第一次发贴,这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很开心!

解决了,就要结帖子的

否则以后大家都不会再回答你的回答

网友A:
不是已经结贴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结贴了吗

是我没有看清楚,结贴了就不应该在待解决区出现的
不好意思

网友:
呵呵,没关系,一场误会,以后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