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啊。矩阵键盘扫描前为什么要给P3口赋初值

楼主:
UCHAR keyScan()
{
    void delay(UINT);
    UCHAR xTemp, yTemp, readKey, reReadKey;

    keyFlag = 0; //扫描按键前清除按键标记
    xTemp = (P3 = 0x0f) & 0x0f; //获取低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行值
    if(xTemp == 0x0f) //无按下键
        return 0xff;
    yTemp = (P3 = 0xf0) & 0xf0; //获取高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列值
    readKey = xTemp | yTemp;
    delay(5);  //延时后再测
    xTemp = (P3 = 0x0f) & 0x0f; //获取低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行值
    if(xTemp == 0x0f) //无按下键
        return 0xff;
    yTemp = (P3 = 0xf0) & 0xf0; //获取高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列值
    reReadKey = xTemp | yTemp;
    if(reReadKey == readKey)
    {
        keyFlag = 1;
        return readKey;
    }
}

xTemp = (P3 = 0x0f) & 0x0f; //获取低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行值 ,P3 = 0x0f我看不懂。。。为什么要给P3赋初值,赋完值后P3的值不就是保持0x0f 不变了吗?去掉赋初值的话程序就有问题了。 这里的赋初值P3 = 0x0f 和P3 = 0xf0到底有什么作用?
请大侠帮帮我。

网友:
xTemp = (P3 = 0x0f) & 0x0f; //赋完值完后,P3的值就是0x0f,那么和0x0f进行&操作。值不就肯定是0x0f了吗?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何谓“准双向i/o口”。如果一个端口只用作读取的话,读取之前不需要做特殊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emp = (P3 = 0x0f) & 0x0f; //赋完值完后,P3的值就是0x0f,那么和0x0f进行&操作。值不就肯定是0x0f了吗?

51单片机作为输入口,也就是检测IO电平的时候,要先设置输出一下,对应输出为1。你用P3的低4bit作为按键检测,那么检测前要将P3 = 0x0f,然后再判断其口上的电平,& 0xf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何谓“准双向i/o口”。如果一个端口只用作读取的话,读取之前不需要做特殊处理。

嗯。我去看看先。

网友:
获取点经验……

网友:
xTemp = (P3 = 0x0f) & 0x0f; //获取低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行值

这个语句是两个过程,可以分开来看。
1。(P3 = 0x0f),这个先对P3发送扫描信号,扫描低四位
2. xTemp=P3&0x0f,这句的意思就是读取键盘按下的信息,看看是否有键按下
并且用接下来的一句来判断 if(xTemp == 0x0f) //无按下键
        return 0xff;
你自己多看看这个键盘电路的硬件连接就理解了。。。。呵呵

网友:
UCHAR keyScan()
{
    void delay(UINT);
    UCHAR xTemp, yTemp, readKey, reReadKey;

    keyFlag = 0; //扫描按键前清除按键标记
    xTemp = (P3 = 0x0f) & 0x0f; //获取低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行值
    if(xTemp == 0x0f) //无按下键
        return 0xff;
    yTemp = (P3 = 0xf0) & 0xf0; //获取高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列值
    readKey = xTemp | yTemp;
    delay(5);  //延时后再测
    xTemp = (P3 = 0x0f) & 0x0f; //获取低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行值
    if(xTemp == 0x0f) //无按下键
        return 0xff;
    yTemp = (P3 = 0xf0) & 0xf0; //获取高四位的值,即矩阵键盘的列值
    reReadKey = xTemp | yTemp;
    if(reReadKey == readKey)
    {
        keyFlag = 1;
        return readKey;
    }
}[

另外,我想问下这段程序是否有问题。。怎么我下载到实验板上去了按下键没反应。我用的实验板是郭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里的TX-1实验板。下面这段程序下载到实验板上按下键盘就有反应。

void keyScan()
{
    void delay(UINT);
    UCHAR temp, i;

    for(i = 0; i < 4; i++)
    {
        switch(i)
        {
            case 0: P3 = 0xfe;break;
            case 1: P3 = 0xfd;break;
            case 2: P3 = 0xfb;break;
            case 3: P3 = 0xf7;break;
        }
        if((P3 & 0xf0) != 0xf0)
        {
            delay(5);
            if((P3 & 0xf0) != 0xf0)
            {
                temp = P3;
                switch(temp)
                {
                    case key1: number = 1;break;
                    case key2: number = 4;break;
                    case key3: number = 9;break;
                    case key4: number = 16;break;
                    case key5: number = 25;break;
                    case key6: number = 36;break;
                    case key7: number = 49;break;
                    case key8: number = 64;break;
                    case key9: number = 81;break;
                    case key10: number = 100;break;
                    case key11: number = 121;break;
                    case key12: number = 144;break;
                    case key13: number = 169;break;
                    case key14: number = 196;break;
                    case key15: number = 225;break;
                    case key16: number = 256;break;
                }
                while(P3 & 0xf0 != 0xf0)
                    ;
            }
        }
    }
}

网友:
你要说明你的电路和你的程序的逻辑....

网友:
P3做读入状态时,应该要先写1的,才能正确读入数据

网友:
按照课本原文 作输入时:必须先将1写入口锁存器,使场效应管截止,该口线同时被内部上拉电阻拉成高电平,同时也能被外部输入源拉成低电平,即外部输入1时,该口线为高电平,输入0时,该口线为低电平

网友:
输入和输出不一样啊,要看看读和写的区别(51),8515就需要设置了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