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龙bootloader中的lcdInit.c

楼主:
下面这些代码是lcdInit.c源文件中的一段
———————————————————————————————
#define LCD_XSIZE_TFT         (320)
#define LCD_YSIZE_TFT         (240)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
*  320 x 240 TFT LCD单个象素的显示数据输出
*/
static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16 c)
{
    if(x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

#define LCDFRAMEBUFFER 0x33800000

frameBuffer16BitTft=(U16 (*)[SCR_XSIZE_TFT])LCDFRAMEBUFFER;
———————————————————————————————
Q1: 320*240 的TFT LCD屏幕上不是一共有320*240个像素吗?这里为什么
是if(x SCR_YSIZE_TFT = 480

Q2:
LCD_XSIZE_TFT (320)
LCD_YSIZE_TFT (240)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这4个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Q3:
frameBuffer16BitTft=(U16 (*)[SCR_XSIZE_TFT])LCDFRAMEBUFFER;
这句代码看不懂呢,SCR_XSIZE_TFT和LCDFRAMEBUFFER不都是常数吗?
(U16 (*)[SCR_XSIZE_TFT])LCDFRAMEBUFFER综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
#define LCDFRAMEBUFFER 0x33800000
frameBuffer16BitTft=(U16 (*)[SCR_XSIZE_TFT])LCDFRAMEBUFFER;
————————————————————————————————
这两行代码有什么作用?

谢谢大家!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320*240 是屏的像素。

像素是 565 的结构,每个像素需要 16 bit(2Byte) 来表示。

网友:
if(x
LCD_XSIZE_TFT (320)
LCD_YSIZE_TFT (240) 这个是你的像素  如果你用大屏幕,分辨率是640*480的 就要这两个参数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因为LCD是16位的,一个像素要有两个字节数据表示

网友:
#define LCDFRAMEBUFFER 0x33800000 //定义SDRAM的地址 第六块中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定义一个指针数组,指针中有SCR_XSIZE_TFT个元素 也就是frameBuffer16BitTft所值的对象是有SCR_XSIZE_TFT个
U16的元素的数组 即frameBuffer16BitTft是行指针

frameBuffer16BitTft=(U16 (*)[SCR_XSIZE_TFT])LCDFRAMEBUFFER; //这个就是给frameBuffer16BitTft指针赋值 地址为0x33800000

你好好看C语言的数组指针那一章 就会明白了

网友A:
全让娜娜说了,我就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让娜娜说了,我就顶了!

呵呵,都是牛人啊。我来学习。

网友:
嘿嘿。小弟愚笨
接着问,还是这个函数
——————————————————————————
static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16 c)
{
    if(x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
——————————————————————————
因为这里SCR_XSIZE_TFT=640,SCR_YSIZE_TFT=480
那么这样看,frameBuffer16BitTft数组的成员个数不是640*480个吗
看了娜娜的回复,理解了一些。但是下面这个定义: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如果说是定义了指针数组,但是它的成员个数不是SCR_XSIZE_TFT=640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小弟愚笨
接着问,还是这个函数
——————————————————————————
static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16 c)
{
? ? if(x ? ? ? ?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
——————————————————————————
因为这里SCR_XSIZE_TFT=640,SCR_YSIZE_TFT=480
那么这样看,frameBuffer16BitTft数组的成员个数不是640*480个吗
看了娜娜的回复,理解了一些。但是下面这个定义: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如果说是定义了指针数组,但是它的成员个数不是SCR_XSIZE_TFT=640个吗

不管多少元素
frameBuffer16BitTft也只是个指针啊。

网友: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它的行元素就是SCR_XSIZE_TFT个 也就是说每一行中有
SCR_XSIZE_TFT 640个 也就是要有640个数据表示一行,呵呵

他只是个指针 后面的数据表示元素的个数,至于有多少行,要看你自己用多少了

网友: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简化的就像 char *p[x];  p和frameBuffer16BitTft是地址,x和SCR_XSIZE_TFT是数组大小

U16注意这里的16位的,不是32位的

网友:
学习,分析很详细,致谢

网友:
先感谢楼上朋友们的回答
由于工作原因,也是抽时间来看帖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以下frameBuffer16BitTft简写为f
SCR_XSIZE_TFT简写为S

U16 (*f) 其实就是:U16 (*f)[640]
我的理解是:
这么声明的作用应该就是分配一块内存区域,f是其首地址,
在首地址接下来的内存区域存放640个U16类型的数据。
看了大家的回答,我还是没明白,320*240的屏,一行320个像素
那么320个像素,就需要320个16位(U16)的数据来控制它,
这里U16 (*f)[640],已经是U16类型的了,为什么要声明640个呢
是什么意思?娜娜说是行指针,我还是没能理解。

网友:
/*-----------------------------------------------------------------------------
*  320 x 240 TFT LCD全屏填充特定颜色单元或清屏
*/
static void Lcd_ClearScr( U16 c)
{
    unsigned int x, y;

    for( y = 0 ; y < SCR_YSIZE_TFT ; y++ )
    {
        for( x = 0 ; x < SCR_XSIZE_TFT ; x++ )
        {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
        }
    }
}
—————————————————————————————
上面这个是清屏的函数,从这个函数看,控制320*240的屏,
需要SCR_YSIZE_TFT *SCR_XSIZE_TFT=640*480个U16(无符号16位)的数据吗?
为什么?不是1个像素由一个16的数据控制吗

网友:
因为他是二维数组嘛 有行列之分嘛
f是第一行 一行有640个数据 数据类型是U16的
f++ 就指向第二行了

你应该看看C语言的多维数组指针那 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这个是清屏的函数,从这个函数看,控制320*240的屏,
需要SCR_YSIZE_TFT *SCR_XSIZE_TFT=640*480个U16(无符号16位)的数据吗?
为什么?不是1个像素由一个16的数据控制吗

一个像素是16位 要给一个像素附颜色值 就是给两个字节数据赋值嘛
所以你的320*240个点 就要赋 640*480个数据嘛

网友:
U16(无符号16位)只是你的数组中数据的类型 也就是颜色值 RGB的

网友:
————————————————————————————————
static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16 c)
{
    if(x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
————————————————————————————————
我想将第200行,第300列这个像素点,置为蓝色。

我是该这样调用函数:PutPixel(200,300,31);//   00000 000000 11111
还是该这样调用函数:PutPixel(400,600,31);//   00000 000000 11111

假如是这样PutPixel(400,600,31);
函数执行结果就是:frameBuffer16BitTft[600][400] = 0x001f;

下面我画个示意图:按照理解,是不是应该下面这样的结果?
————————————————————————————————
   f(数组首地址)
   [0][0]  [0][1]  ......                             [0][479]
   [1][0]  [1][1]  ......                             [1][4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值为0x00    值为0x1f         .
   [600][0]        ......     [600][400]  [600][401]
   .                                                       .
   .                                                       .
   .                                                       .
   [639][0]        ......                             [639][479]
—————————————————————————————————

网友:
用这个PutPixel(200,300,31);//  00000 000000 11111

因为有这个定义 U16 (*frameBuffer16BitTft)[SCR_XSIZE_TFT];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这句就相当于y*SCR_XSIZE_TFT+x

计算显示点对应显示缓冲区的位置 来赋值就行了

网友:
恩。不错。娜娜。看了你18楼的回答。
又清楚了一成。原来是这样。

网友:
————————————————————————————————
static void PutPixel(U32 x,U32 y,U16 c)
{
    if(x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
————————————————————————————————
另外原来是这样,这里三个参数x,y,c
x:代表320*240屏的横坐标 而 不是行数
y:代表320*240屏的纵坐标 而 不是列数

这样的话,我想将320*240屏的右下角的点(即(319,239))设置为蓝色
则PutPixel(319,239,31);
这样设置239*SCR_XSIZE_TFT+319 = 31;
239*SCR_XSIZE_TFT 这个我理解了
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是+319呢
不是该239*SCR_XSIZE_TFT+638吗
即239*640+638吗?
嘿嘿。希望娜娜接着回答。
分数都给你了。

网友:
320*240的屏 它就有320*240个点,因为颜色是16位的,所有如果要填满LCD,要开辟320*240*2字节空间就足够了

320*2是显示一行要的颜色字节个数 一行320个点,一个点2个字节数据,开辟数组时U16类型的,所以一个RGB数值 就占一个存储单元

总共有240行

(0,0)   frameBuffer16BitTft[0][0]
(1,0)    frameBuffer16BitTft[0][1]
(2,0)    frameBuffer16BitTft[0][2]
  .........................
  (320,0)    frameBuffer16BitTft[0][320]

(0,1)    frameBuffer16BitTft[1][0]
..........................

(0,240)    frameBuffer16BitTft[240][0]
............................

(319,239)    frameBuffer16BitTft[239][319]

网友: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这个就是y*640+x 这个是二维数组指针 都是这样用的,你看看C语言书吧 上面讲的还是挺清楚的

网友:
有答案了,路过一下。。。。。。

网友C:
#define LCD_XSIZE_TFT (320)
#define LCD_YSIZE_TFT (240)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这个改成
#define LCD_XSIZE_TFT (320)
#define LCD_YSIZE_TFT (240)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
试试....... 那个*2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写错了,虽然对程序运行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
可能我问 问题的时候总描述不清楚
所以大家的答案,我总感觉回答的不是地方
娜娜,我知道二维数组,我也知道该看看指针
不过我想问的是
PutPixel(319,239,31);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y*640+x = 239*640+319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对啊
既然239*的是640
那这里为什么加的不是319*2=638呢?
这样理解我觉得应该是
239*640+638 = 31
这样才对啊。
如果是239*640+319
那么余下的呢?401,402....一直到639呢?
希望大家别烦
小弟是有点刨根问底
声明现在我抠的不是指针和数组的问题了
不知道这回我的问题有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fine LCD_XSIZE_TFT (320)
#define LCD_YSIZE_TFT (240)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这个改成
#define LCD_XSIZE_TFT (320)
#define LCD_YSIZE_TFT (240)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
试试....... 那个*2应该是历史遗留问题写错了,虽然对程序运行结果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兄弟,你能确定吗?
如果这个*2真的是写错了。那么就全好理解了。
或者我有空的时候去掉这个*2试试
如果也能没问题的话
就说明这个*2是多余的了
虽然一个像素的控制数据是16位,两个字节
但是因为声明的时候已经声明称了U16
所以我也觉得在*2就多余了

网友:
我已经将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修改成了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
重新生成了bootloader的二进制文件
重新下载进了开发板
经过测试,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2确实是多余的

网友C:
娜娜是谁? 难道是MM

网友:
数组是从0开始的 0---239  个数是240

frameBuffer16BitTft[(y)][(x)] = c;
x=319 y=239 你可以这样理解 他就是指向第Y行 第X列的点   而指针每行指向640个数据

所有现在的指针就要指向y*640+x 这个只是指针的值

但是我们现在每行只要320的数据就够了 因为我们每行只有320个点 看我上面给你的那个表 你可以看出来

点(319,239)    frameBuffer16BitTft[239][319] 现在要取数组指针地址就是239*640+319

虽然你不用后面的,但是开辟了空间了,指针就要指向到它的,呵呵

那个SCR_XSIZE_TFT SCR_YSIZE_TFT 不乘以2是可以的,程序时为了转屏幕的时候 开辟了大点的空间,如果你不转屏 只是显示 用320*240是应该可以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娜娜是谁? 难道是MM

能够用这么可爱的头像,很有可能是MM:)
佩服cfanlwn的C语言功底。

网友:
娜娜,转屏幕的意思是?
是支持屏幕旋转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SCR_XSIZE_TFT SCR_YSIZE_TFT
不乘以2是可以的,程序时为了转屏幕的时候
开辟了大点的空间,如果你不转屏
只是显示 用320*240是应该可以的”

其实娜娜,指针我懂了,不是不懂指针这些

我开始不懂的是*2,大家都说是因为1个像素
由两个字节来控制。所以才*2。我就是觉得
这个答案不准确。我觉得*2,根本就不是因为
“1个像素由两个字节”的原因。

现在你说是因为转屏而开辟大一点的空间,
可能为我的疑问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
不过娜娜再说一下
什么是转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娜娜是谁? 难道是MM

能够用这么可爱的头像,很有可能是MM:)
佩服cfanlwn的C语言功底。

cfanlwn就是娜娜,的确是MM,呵呵。

网友B:
可能我和我的问题有点难缠
不过我就是想彻彻底底
真真正正的弄懂问题
嘿嘿

网友:
好久没来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和我的问题有点难缠
不过我就是想彻彻底底
真真正正的弄懂问题
嘿嘿

LZ有很好的求学精神。
我看过LZ的blog中分析bootloader的文章,对我们这些初学者帮助很大。

网友:
1个像素由两个字节 是U16的来源 我们说的320*240*2说的是字节个数

就刚才那个转屏问题,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是我当时学的时候 同事就那么跟我说的,好像跟移屏有关系,他让我看手册的420页 我也不是很明白 平时我都是用的 320*240的,呵呵 反正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你可以好研究一下

网友:
手册的420页,好。
我去看下。

网友:
刚打开手册。扫了一眼。
讲的是 虚拟显示(VIRTUAL DISPLAY)
S3C2440A支持水平和垂直滚动(scrolling)
正如娜娜同事所说,的确和这个有关

回过头来再看:
#define SCR_XSIZE_TFT (LCD_XSIZE_TFT*2)
#define SCR_YSIZE_TFT (LCD_YSIZE_TFT*2)

这个SCR的前缀应该就是“滚动”(scrolling)
英文单词的缩写
感谢娜娜

网友:
我准备把手册的420页翻译一下

网友:
职业+友情帮顶!呵呵…

网友:
你翻译一下吧 我的英文太差了,看不懂,呵呵

网友:
英文原文:
VIRTUAL DISPLAY (TFT/STN)
The S3C2440A supports hardware horizontal or vertical scrolling.
If the screen is scrolled, the fields of LCDBASEU and LCDBASEL
in LCDSADDR1/2 registers need to be changed (see Figure 15-8),
except the values of PAGEWIDTH and OFFSIZE.
The video buffer in which the image is stored should be
larger than the LCD panel screen in size.

网友:
大概意思:
————————————————————————————
虚拟显示(TFT/STN)
S3C2440A支持硬件上的水平和垂直滚动。如果屏幕滚动,
则不但PAGEWIDTH 和 OFFSIZE的值需要改变,LCDSADDR1,
LCDSADDR2这两个寄存器的LCDBASEU和 LCDBASEL域也需要改变。
图像存储的视频缓存要比LCD面板屏幕的尺寸大。
————————————————————————————

网友:
这帖子浩浩荡荡的堆了半天
学到了挺多东西
达到了俺的目的
嘎嘎
快要结贴给分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lz精神可嘉, 学习到了.

网友:
谢LZ的发问和娜娜的回答,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