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 sqlite 无法打开

楼主:
     我在vs2008上建个了wince的智能设备,在使用sqlite的时候出现字符转换问题。

bool MySQLite::sqlite_connect( TCHAR filename)
{

        db=NULL;
        zErrMsg = 0;
        row = 0, column = 0;
        int rc;

        rc = sqlite3_open( filename, &db); //打开指定的数据库文件,如果不存在将创建一个同名的数据库文件
        if( rc )
        {
                wcscpy(zErrMsg,_T("sqlite3_errmsg(db)"));//保存错误信息
                sqlite3_close(db);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而调用sqlite3_open这个函数时,跳到头文件
int sqlite3_open(
  const char *filename,   /* Database filename (UTF-8) */
  sqlite3 **ppDb          /* OUT: SQLite db handle */
);
这里出现字符不匹配,错误显示“sqlite3_open”: 不能将参数 1 从“TCHAR”转换为“const char *”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一下,看看会出什么提示…

网友:
  你的filename怎么会是TCHAR类型的?应该是TCHAR*吧。用sqlite3_open16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一下,看看会出什么提示…

你真是太神了,TCHAR能转成char *

网友:
rc = sqlite3_open( filename, &db); //打开指定的数据库文件,如果不存在将创建一个同名的数据库文件 变成下面的:

#if defined(UNICODE) || defined(_UNICODE)
        rc = sqlite3_open16( filename, &db);
#else
        rc = sqlite3_open( filename, &db);
#endif

网友:
谢了各位,我先试试

网友:
3楼的谢了,我写错了。filename是应该是TCHAR*类型的,不过用sqlite3_open16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出现错误提示: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qlite3_close,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bool __cdecl MySQLite::sqlite_connect(wchar_t *)" (?sqlite_connect@MySQLite@@QAA_NPA_W@Z) 中被引用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qlite3_open16,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bool __cdecl MySQLite::sqlite_connect(wchar_t *)" (?sqlite_connect@MySQLite@@QAA_NPA_W@Z) 中被引用

网友:
5楼的方法出现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
  加了sqlite3的lib没,这是链接错误

网友B:
我加入了库文件后,上面的错误没了,可是出现了  “未能完成操作,找不到指定模块。”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的数据库名字怎么能用一个tchar表示呢?

怎么也要一串字符串,搞清楚参数吧

网友:
前面的写错了的,上面已经改成thar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入了库文件后,上面的错误没了,可是出现了 “未能完成操作,找不到指定模块。”这是怎么回事啊

  库文件所在目录有没有加到包含的库目录里面

网友:
我加了,可是还是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怀疑你加错地方了。你不是加到头文件的目录里去了吧

网友:
加在头文件的目录里面的

网友:
上面写错了,在debug的目录的

网友:
你的lib文件时自己编译的吗,我比较怀疑你的lib文件时在ANSI环境下编译的,所以你找不到sqlite3_open16这个函数,因为这个函数是要在UNICODE下编译才才会导出

网友:
是在UNICODE下编译的,问题找到了,是项目设置里面的问题。还是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