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基于44B0 裸机程序

楼主:
写了几天都没写出来,还是请教各位大虾吧

基于44B0 的按键中断LED 裸机程序啊?发个给我好吗?

谢谢了

249191508@qq.com

网友:
/***************************************************************/
       LED.c文件
/*
        本实验接口说明

        GPB5  ------ LED0
        GPB6  ------ LED1
        GPB8  ------ LED2
        GPB10 ------ LED3
*/

/*------------------------地址声明---------------------------*/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4)
#define GPBUP (*(volatile unsigned *)0x5600001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全局变量------------------------*/

/*-----------------------函数声明----------------------------*/
void Delay(int x);

/*------------------------------------------------------------/
函数名称:        Delay
功能描述:        延时函数
传    参:        int x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int x)
{
        int k, j;
        while(x)
        {
                for (k=0;k<=0xff;k++)
                        for(j=0;j<=0xff;j++);

                x--;
        }
}
/*-------------------------------------------------------------
函数名称:        ledMain
功能描述:        入口程序
                        初始化后,进入跑马灯死循环
传    参:        无
返 回 值:        int 0
-------------------------------------------------------------*/
int ledMain(void)
{
        GPBCON = 0x1dd7fc;        // GPB5,GPB6,GPB8,GPB10设置为输出
        GPBDAT = ((1<<5)|(1<<6)|(1<<8)|(1<<10));        //使LED全灭
        GPBDAT&=0xffe;                //关闭蜂鸣器
        GPBUP = 0x00;

        while (1)                        // 死循环
        {

                GPBDAT = ~(1<<5);        //LED0亮
                Delay(500);
                GPBDAT = ~(1<<6);        //LED1亮
                Delay(500);
                GPBDAT = ~(1<<8);        //LED2亮
                Delay(500);
                GPBDAT = ~(1<<10);        //LED3亮
                Delay(500);
        }
        return 0;
}

//Init.s 文件
AREA |DATA|,CODE,READONLY
  ENTRY
  ldr r13, =0x1000
  IMPORT ledMain
  b ledMain
  END

发个简单的跑马灯实验程序给你吧,按键中断LED,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加个判断语句就好了。例如
if(按键被按下)
GPBDAT = ~(1<<5);  //灯亮

网友:
楼上 他要的是中断的,不是普通IO口查询的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网页的程序
http://www.pudn.com/downloads31/sourcecode/embed/detail99594.html

网友A:
杯具~~~~网上很多demo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杯具~~~~网上很多demo的呀

哈哈 杯具每天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杯具~~~~网上很多demo的呀

就是因为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才来这里求助的啊

网友:
我在网上还下过优龙的44b0的光盘呢,在电驴上面下的~~~有个FS BIOS的demo~~~